[电源] 思科POE电源56v/0.55a 拆机(CISCO POE30U-560)

楼主(2019-06-08):
思科POE电源56v 0.55a 拆机好像是飞宏PHIHONG代工的,尺寸也是巨无霸了。
请问这个是802.3at标准吗?向下兼容802.3af吗?也就是可以用在标准48v的poe上面吗?

网友A:
是标准POE 可以用 这玩意的官方文件写的是af标准 但它输出又大于30W 所以应该是at标准兼容af的

网友:
做工很好
at兼容af

网友:
这做工非常不错

网友B:
这家伙二百多瓦?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家伙二百多瓦?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啊?

56V 0.55A哪来的200多W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6V 0.55A哪来的200多W啊?

那输入功率怎么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6V 0.55A哪来的200多W啊?

照你这么30瓦的功率能做的这么大个体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输入功率怎么解释

这个是我的笔记本电源,很普通的14寸笔记本,那你解释一下这个输入功率,按100V算都150W了,220V下不得33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么30瓦的功率能做的这么大个体积?

思科的东西都是堆料的,你看它高压就用了三个滤波电容,输出竟然用了6个滤波电容,再加上POE协议的那块竖起来的小板和两个RJ45接口,空间也被挤占了不少,还有标签上面那一大堆认证标志,要通过这些认证,对设计上的要求就要严得多了,至少要保证7X24能稳定的工作,要做成笔记本电源那么紧凑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标准POE 可以用 这玩意的官方文件写的是af标准 但它输出又大于30W 所以应该是at标准兼容af的 ...

官方文件都看了,牛逼 )2ER6YG0D{BER09472N{{KJ.png

网友:
人家这种产品,都是追求的品质,对价格敏感的,也不会去买CISCO............美帝产品,高品质,对应高价格,人家走的是高端产品线路。

网友:
标准POE电源,对于无线AP等产品上用的比较多。
价格嘛。渠道价可能过千,反正就不是便宜货。之前买H3C的同等级的电源,价格已经近1000了。

网友:
标准的就是好,,

但有些商家就很无语,,什么12v        24v    36V的都叫Poe,也不怕烧了

网友D:
POE电源,我自己玩POE监控摄像头玩了很多这个电源的。还有POE华为3COM的AP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E电源,我自己玩POE监控摄像头玩了很多这个电源的。还有POE华为3COM的AP热点。 ...

poe摄像头是不是用1-2年容易各种问题?有个海康威视poe 4口机 就是各种问题,开机半天才有图像,经常还不显示,关机再开偶尔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