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收到M币换购4个坏的OPPO 5v4a快充头 我这个算是精仿吧

楼主(2019-06-08):
前两天最后一辆车赶上了 冲了十块钱 1200m币换购4个OPPO快充 卖家说是坏的 一点都不诚实 收到手测试三个好的 咱也不知道啥情况 咱也不敢问 @爱布斯发明@爱布斯发明

上图

三个航嘉 一个光宝

试下光宝的

试下三个航嘉

这个有点低

这个尚可 还有一个没输出 没拍照

光宝充iPhone6

航嘉充iPhone6

另一个航嘉充iPhone6

拆没输出的 毛巾大锤伺候 无损开壳

感觉和正品布局用料相同 就是少一个屏蔽和usb护套 参考这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0&highlight=oppo

好了结束 还不知道咋修呢

网友A:
還有嗎?太划算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嗎?太划算了啊

兄弟 末班车已开走 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

楼主:
找到故障原因了 顺便把胶清干净了 看看零件 这个没有配重  问题是我没有ntc呀 去哪里找一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故障原因了 顺便把胶清干净了 看看零件 这个没有配重  问题是我没有ntc呀 去哪里找一个呢
...

你这款故障的貌似要比其他坛友拆的做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款故障的貌似要比其他坛友拆的做工好。

嗯 我看了其他人的 这个还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接

那就不能消火花了

楼主:
最终还是从电动车充电器料板拆了一个ntc 修复成功

网友D:
NTC电阻手上大把邮费不划算,搞个1一2欧1W功率保险电阻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NTC电阻手上大把邮费不划算,搞个1一2欧1W功率保险电阻也行

是个办法 不过有保险在 这功率电阻显得没什么意义 而且不能消除插电火花 我最终从一个充电器拆了一个大的 好在位置能放下

网友E:
这个一个是正品!这种大个头的IC还有多脚小螃蟹,山寨的是不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个是正品!这种大个头的IC还有多脚小螃蟹,山寨的是不会用的。

板子倒是很像 可是它省了散热兼屏蔽罩 共模电感 安规电容 高压电容也有缩水 usb母口防水圈也省了 总感觉这东西像是莆田鞋那种意思

网友F:
这个是正品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正品来的

这板子有省料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有嗎?太划算了啊

又有做活动了 赶快抢!

网友G:
这芯片厂家说已开发高效反激,这个如何?

楼主:
嘿嘿 感谢老兄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芯片厂家说已开发高效反激,这个如何?

我不懂 哈哈 有懂的来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