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顿电源监控系统怎么接线

楼主(2019-06-08):
前几天手贱没测试就把线全部拆了也没有拍照片,现在三个电源模块全正常(在拆机板块)那么问题来了我想接调压和调电流部分一直报警提示传感器故障,哪位大神精通服务器机柜不间断供电电源的请指点一下!家里有个48伏水电瓶的三轮车我能这样直接怼上去充电么?会不会电流很大烧了电瓶?
没有用灯泡大法直接怼插座里了,还好没有冒烟。

红宝石450v120uf

其他顺序我就不编辑了,求助内容也在上方

网友:
这套是基站电源吧,总线控制型的

网友(2023-04-20):
伊顿还出这个  一直以为只有艾默生的有

网友:
我也有这个电源,没控制器

网友(2024-05-22):
我也有这个,但是没敢通电测试,请问下,这个调压面板上,电压最大可以调至多少V?     我QQ号6147643      请教,感谢

网友:
我有机柜,接线都有,但是没敢开机,希望留下联系方式,一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