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智能开关控制器

楼主(2019-06-08):
零火线一起的,准备改火线开关,把零钱断开就行了

网友:
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布线比较麻烦一点,感觉内置到用电器里面比较可行

网友:
看到螃蟹芯片,又是所谓的网络智能,无非遥控信息走网络通道罢了,冠以智能高大上的名词

网友:
与天猫精灵配合使用的,可以通过WIFI控制的。

网友(2020-03-23):
还要怎么改?交流电来的。蓝线接火,红线接零不就断开火线了。

网友:
由于零线要给模块提供电源是不能省略的,所以不能直接替换普通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