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灯问题

楼主(2019-06-08):
一个led台灯共三个档,以前好好的,最近开到最高档时显示器就不亮了,这个可能是哪里坏了,这两个图是第一档和第三档的显示屏

网友A:
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

不是用电池,是用手机充电器头供电的,5V1A的

网友B:
高挡可能有部分电路过流(也可能电源安培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挡可能有部分电路过流(也可能电源安培不够)

灯上要求5V1A,我用的5V1A的这样,换5V2A还是这个样,之前电线被电烙铁烫破了皮,用胶布粘上,就烫坏零线的皮漏出铜线,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上要求5V1A,我用的5V1A的这样,换5V2A还是这个样,之前电线被电烙铁烫破了皮,用胶布粘上,就烫坏零线 ...

量一下电流(usB测试仪或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