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9.9牛嗒桌面风扇拆解+改造

楼主(2019-06-08):
尚朋堂的车没赶上,牛嗒的车又来了到手看看确定是无刷的电机,拆了看板子设计也还可以,就是用锡太省。建议拆开补下锡,特别是micro usb小板。另外板子上B6288升压片子输出滤波电解也省掉了,按照datasheet标准电路焊了个16V 100uF的上去,大小刚刚好

网友:
感谢分享!不加节电池吗?

网友:
还不错哦 ,在哪里领卷。

网友A:
尚朋堂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所以你这个也可以说是尚朋堂
这是隔壁有人拆解的白色尚朋堂
http://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5063&extra=

网友:
还有再简单一点的吗?

网友:
上链接,乖乖。

网友:
有可能是代工贴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尚朋堂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所以你这个也可以说是尚朋堂
这是隔壁有人拆解的白色 ...

那卖家说是和尚朋堂用的一批模具,真假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卖家说是和尚朋堂用的一批模具,真假就不知道了

中联这个牌子也有一样的风扇,估计也是同一个厂的贴牌

网友(2020-07-03):
上个购买链接吧,很想弄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