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可调电压快充诱骗器

楼主(2019-06-08):
按照大佬的电路图搭的,水平吊车尾,不可避免的又搭成立体的了

网友A:
最简单的诱骗12V输出是--——直接接一个电阻加4007二极管,稳压刚好0.6V左右,一直正常使用中。
你们整的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
调到12V可以给T12供电焊小焊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诱骗12V输出是--——直接接一个电阻加4007二极管,稳压刚好0.6V左右,一直正常使用中。
你们整的那 ...

忘记原理了,怎么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忘记原理了,怎么加的?

QC快充协议 好像是D+和D-电压都为0.6v时,输出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C快充协议 好像是D+和D-电压都为0.6v时,输出12v,

谢谢回复,有空也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诱骗12V输出是--——直接接一个电阻加4007二极管,稳压刚好0.6V左右,一直正常使用中。
你们整的那 ...

拿来供风扇可以当调速,唯一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有空也研究下

d+0.6v d-3.3v时进入qc3.0模式,用个按钮开关上拉d+到超过3v松手瞬间 充电器电压增加0.2v,同样d-下拉到0.6以下再松手充电器降低0.2v ,两个开关就实现了高低电平触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E9%AA%97%E5%99%A8

楼主:
12伏最简单的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伏最简单的是这个

两个原件真方便哈,这个按一下松开就固定输出12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原件真方便哈,这个按一下松开就固定输出12V吗?

本来就很简单,一个电阻加一个二极管,最多再加一个开关就行。我好早以前试过了,个别IN4007二极管压降有问题换掉就行了,非常简单!我想需要9v电压的情况非常少吧?所以足够用了!
一些人为了体现技术把它做复杂了,QC快充很好改的,PD就比较难了!

网友:
单片机控制QC30的有没有谁做。

网友:
额,感觉外观是在是有点那啥

网友:
oppo快充可以测试吗?

网友:
很受启发,简单实用

网友(2022-04-26):
诱骗器?

不懂什么意思,有请解释下,谢谢(落伍了,又有的新名词?)

网友:
12 V 的最简单,三个元件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