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打造超级热熔胶枪 , 白光T12改造

楼主(2019-06-08):
一般的7mm小胶枪 , 如果把最开熔化的那部分胶用完了, 都会发现后面的熔化得比较慢, 也就是坛友们常说的回温效果差. 以前看到老站坛友改造的T12版本的, 心里都长了草, 经过几次缓慢的回温后, 实在受不了, 决定改造, 经历过几次失败后, 终于改顺手了.

胶枪选购, 力箭的胶枪,要选工业级的,壳子要大点,方便改造. 这个枪用的是PA66材料,网上搜了一下, ABS的温度要高一点.

小胶枪,里面的空间都比较紧, 图上红圈处空间要够, 红色的枪是最先买的, 回温差, 换35W的发热芯也是一样的效果. 红色的红圈处空间太小, 最开始又缺经验, 此枪上费了5根T12以失败告终.
如果是大胶枪都好改得多, 时面的空间宽.

材料准备, T12 和复活头.

用角磨机先把T12的尾部锯断, 距不锈钢处5,6MM左右, 割断后左边那头刚好有1,2mm的塑料最好,这样不容易烙铁头处的发线弄断.

然后把复活头锯断, 把T12敲进去, 把复活头刚好大了一点点, 然后把三面都打磨一下,这样还可以增加接触面积,方便导热.

把不锈钢慢慢锯掉, 取出来, 发现有一根的线有弯曲, 这就是原来用T12的人,接触不好经常转烙铁芯造成的, 前面陶瓷部分不紧了, 然后再测试阻值不稳定, 此芯处是费了.

暴力取出来看看, 就会发现有一根的芯连接后是很细的, 后面是钢丝(不确定是不是钢丝,反正上不了锡), 比另外一根硬.

另外换了一根, 还是是完美的.

锯掉前头, 尾部用704固定一下.

试装, 比划比划,OK没有问题.

T12的芯和原厂的PTC对比一下.

割两个小口, 方便装上压紧的铁丝. 装的时候加了一点硅脂, 方便导热.

next

楼主:
占楼备用了

图上的有一根线是夹断, 重新接的, 主要是那根硬线连接后面的发热芯很细的线, 在装的时候不注意都会弄断, 虽然有704固定了一下,704的有软, 还是容易着.这根线不能上锡, 和后面的硅胶线通过杜邦头子加强连接处理了的.如下图:

把杜邦头尾部去了一部分的, 想短一点, 只有这样了, 把钢丝穿过整个头子, 把后面的硅胶线的钢丝拨长一点点, 杜邦头中间用压接的方式, 最后上锡, 上锡后你会发现这样固定得非常紧了.外面再套点热缩管, 这样即使温度高了, 锡化了, 也没有影响 , 这里用在热熔胶枪上, 温度也不会很高.

这个是内置T12 定温版本的, 空间有限, 电位器换的个多圈.

再看看后面的接线图, 这个有体眠功能的, 5分钟后功率减半, 10分钟后再减 , 15分钟后停止加热. 还带有震动开关唤醒 . 震动暂时不用, 功率减半功能很好用.

再装上扳机试试,没有问题.

不想在里面走线, 指示灯做到开关旁边了.

这是另外一把外置的, 方便和烙铁用一个控制板.

组装完成 , 测试没问题, 一把内置控制板 , 一把外置的.

另外用T12的时候, 温度尽量不要开太高 , 因为一般热熔胶枪的外壳材料都只有200多度的, 谁能找找有更好的材料

网友:
又学了一招,以后需要时改一个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撒

网友:
控制板自己做的吗!

网友:
回温速度有多大提升?

网友:
我改了一个没加控制板,随便插入那个T12控制器都可以用。

网友:
控制板都专用了

网友:
我买了一把胶枪,准备拆掉内脏,改成T12电烙铁。

网友:
关键是要有便宜的T12头子

网友:
豆腐盘成肉价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用的比较粗的,最少要热5分钟。

网友:
改得真不错!
优惠购经常有热熔胶枪推荐,想了想实在找不到用途就一直没有入手。感觉那东西工艺品作坊等地方用的多吧,电子产品DIY用得到?以前倒是顺带过几根胶棒,多年后发现都变黄了,不知是否还能用。

网友A:
控制电路这块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路这块比较难

控制板是买的成品, 5分钟不用降低温度,10分钟不用再降,15-20分钟后停止加热.
没加震动开关, 平时用用很方便, 前5分钟枪里面的胶都化得差不多了, 出胶的温度调在200度左右, 后面降低功率非常好. 如果用胶较多, 都关一下开关重新开就OK了.

温度建议不要过高, 这是胶枪不是烙铁 , 外壳耐温有限. 开始试的时候有一把调到400度,  化胶是爽, 过一会看, 胶枪前面的塑料全化了.

网友:
正极钢丝断了用何方法接好

网友:
浪费一个控制板,直接用航空插头接T12焊台不是更省钱省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