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到一枚回形针,倒腾啥呢?补简单测试图

楼主(2019-06-08):
嘴拙,看图。

50A表,无分流器,显示不正常。

电流表最大显示电流50A,满量程75mV。
75mV÷50A=1.5mΩ
75mV×50A=3.75W
于是两个3mΩ 3W电阻并联。

++++++++++++++++++++++
没电子负载,用了12V电机简单测试。
补图:

网友:
自己制作个分流器,用康铜丝不行吗

网友:
试试看电流准不准

网友:
电阻两端连接的回形针阻值已经不止1.5毫欧了

网友A:
一堆花花绿绿的土豪仪表用个铁线,影响市容啊

网友:
康铜好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堆花花绿绿的土豪仪表用个铁线,影响市容啊

说抢楼,牺牲打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抢楼,牺牲打法啊。

时间纯属巧合啊,手机微信抢楼看不到前后的回复

网友:
回形针不是重点

网友:
康铜丝好找啊,坏电动车控制器,拆完mos后,电路板上还有检流的康铜丝啊

网友:
我的分流器50A,75mV,实测10毫欧,怎么回事

网友:
用回形针来调检流电阻?

网友B:
话说为啥不用铜脚?铁丝电阻大
不过看楼主是插接的,接触电阻不稳定,影响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为啥不用铜脚?铁丝电阻大
不过看楼主是插接的,接触电阻不稳定,影响更大 ...

与插头是焊接的。
回形针只是焊接支架,不是帖子的重点,用金属贴片电阻取代康铜丝做分流器的可行性实验才是重点。

网友:
回形针容易发热把锡熔了,还是找块pcb板比较合适,3w电阻散热得靠pcb焊盘,自身不够的

网友:
我这有一盒回形针,给你折腾吧

网友(2019-08-29):
接觸電阻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