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问一下,主控板上的内存有凹槽,怎么焊上去?

楼主(2019-06-08):
焊闪存从来没问题,但内存今天搞了四五次都不成功,要到外乱跑。请问高手是如何处理?

网友A:
缓存芯片植0.45-0.5的锡球,电路板焊点用刀头拖平。热风枪用最大喷头最小风量吹。先吹热缓存旁边的电路板,电路板超过100度后吹缓存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芯片植0.45-0.5的锡球,电路板焊点用刀头拖平。热风枪用最大喷头最小风量吹。先吹热缓存旁边的电路板, ...

我是用锡浆殖锡,没有锡球,感觉高度不够,凸槽把锡球顶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锡浆殖锡,没有锡球,感觉高度不够,凸槽把锡球顶起来了、。

用锡浆殖锡也没问题,我也是用钢网锡浆。就是风大吹跑的。

如果锡球达不到图片里高度,可能是钢网太薄或者锡浆太稀。

网友:
下面垫几张纸巾,钢网两边压牢,植好了冷一会等球凝固牢了再移开

网友:
钢网也分厚度的。如果钢网太薄,只能用球,不要用锡浆

有些植锡平台,提供了厚度垫片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