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8440p 液晶无背光 求助

楼主(2019-06-08):
适配器烧了,L140WH1 TP D1 屏幕显示正常,无背光,淘了一个好板子保险  电感  二极管 和 主芯片 灯条  也换了,  还是不亮...(主芯片换的技术不够好)芯片vddio 电压有点低 3.1v左右,led驱动输出端几乎没有电压,请大神给点提示

背光芯片是add5201   电路用的是 移相PWM调光模式
当SEL1、SEL2为悬空,时候芯片为移相PWM调光。
调光频率由C_FPWM和R_FPWM决定,与输入的PWM信号频率无关,但占空比与输入的PWM信号占空比相同。
FB1-FB8依次导通,时间间隔为tD。
LED电流为通过ISET电阻设置的最大电流。
移相PWM调光的延时时间由调光频率和使用的电流源数量来决定,各串LED的导通时间完全错开,只要亮度设定值大于1/N(N为使用的电流源的数量),每时每刻都至少有一串LED在发光

楼主:
ISET  连接的电阻  两个板子,原板中18D+682=156.8k             拆件板中823+623=144.6k ,两个电路中阻值不一样的地方,换一下能不能好?

网友:
us2 很少坏,查看背光的供电,跟3.3 保修

网友:
也需要考虑LED灯是否烧坏,短路或断路~(过流,过压),引起集成电路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