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蓝牙电话手表拆换电池

楼主(2019-06-08):
蓝牙电话手表----和手机配对后,可以接打电话,可以听手机上的音乐。还有其他功能---电话本、通话记录、短信、睡眠监测,秒表等等。。。。。。TB上购的裸机,没玩过想尝试一下,买来时同时又多买一块电池(多人反馈电池不行)。到手后手表没有点亮,拆开换电池,拆后盖时走了弯路,应该先把后盖上的金属片撬开(粘接的),露出四个角上的小螺丝,卸掉即可。我是怕金属 片撬坏,撬开一角没发现有螺丝,直接用螺丝刀撬塑料后盖,撬开后才发现有四个小螺丝的,不过歪打正着,后盖上的金属片没坏,后盖有卡扣没事。换完电池后依然点不亮,去掉保护板接上电池,手表点亮了,保护板挂了。期间试了一下店家的电池(382035  250mAh)有点大,手表后盖盖不上。又买了保护板和电池(352030  160mAh)。换上以后,可以正常使用了。。。。。。

蓝牙电话手表

正面

Type-B接口

启动开关

背面----小孔是复位开关

撬开后盖

露出真容----有四个螺丝

电路板展示

主芯片

原装电池拆掉后的保护板

382035锂电池

保护板有被腐蚀的痕迹

店家的电池焊上没点亮

原装电池保护板

有被腐蚀的痕迹

焊下来清理

清理后

清理后焊上电池依然不亮,去掉保护板可点亮,新保护板。

换上新保护板手表点亮

店家电池有电厚,准备换个小点的

电路板上的电池政府焊点

352030锂电池

换好后

盖盖儿充电

充电中。。。。。。

充满显示

终于点亮

蓝牙配对成功

总结:经过这番折腾知道了聚合物锂电池的型号的意思了382035 ---厚:3.8mm 、宽:20mm、长:35mm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一个叫什么老五数码的好像有很多,也很便宜,可惜要运费。

网友B:
没啥用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叫什么老五数码的好像有很多,也很便宜,可惜要运费。

在另外一家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用的东东

没玩过,搞个玩玩。。。。。。。

网友:
中兴的手机~

楼主:
蓝牙配对成功。。。。。。

网友C:
我想知道这100多mah的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这100多mah的电池能用多久

中午充的电,现在满格。这表好像30秒就黑屏了(屏保)。。。。。。当然原来的250mAh更好。。。。。。

网友D:
也有一个,费电的很,天天充,早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一个,费电的很,天天充,早不用了。

费电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费电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刚买来就费电,你换了多少天充一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买来就费电,你换了多少天充一次电?

昨天下午才充电,到现在一整天,掉了一格,应该可以二天充一次,我这个电池容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