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弄了个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 结果发现初级有处氧化断了

楼主(2019-06-08):
好不容易 弄到个变压器... 等拆了次级,   却发现 初级有处 氧化断了,  还是铝线的,  晕

怎么接驳回来好...   断了肯定不够长, 那要少一圈了,  这样直接接回来会影响吗...

或者
加一圈 铜线 驳回来,  可听说 铜铝 接一起很容易氧化掉,  不容易处理 接驳容易松动氧化  啊

网友A:
少一圈问题不是很大吧,关键是铝线没法焊接

网友B:
放弃吧,大电流的东西,还是换铜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一圈问题不是很大吧,关键是铝线没法焊接

是啊, 头疼这个,    想着是否用 压接端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吧,大电流的东西,还是换铜线的吧。

好不容易 才弄到个变压器,    还有几个电池等着点呢...     就算接驳回的效果不好,  也要弄着临时用着, 让我点好这几个电池先.

网友:
少一圈没问题,少个几圈都没得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 才弄到个变压器,    还有几个电池等着点呢...     就算接驳回的效果不好,  也要弄着临时用着,  ...

临时用的变压器少一两圈没什么关系的,铜铝链接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氧化烧断。

网友:
貌似用铜线重绕的成本比收一个变压器的成本还要高...

网友C:
少几圈都没事,铝线不能焊接,刮干净压端子吧

网友:
少个几圈十几圈都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几圈都没事,铝线不能焊接,刮干净压端子吧

压端子 也得找 铝的才行,  不能用铜管压接...       铝的可不好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端子 也得找 铝的才行,  不能用铜管压接...       铝的可不好找

用铜镀锡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铜镀锡的可以

想到个方案

找到个 合适规格的 拉钉,  把芯抽出来,   就是个铝管了,  两头 插线 压接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到个方案

找到个 合适规格的 拉钉,  把芯抽出来,   就是个铝管了,  两头 插线 压接即可. ...

这个可以有,找最小号的就行了,线头太细的话折几下再穿进去压,另一头的铜线上点锡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找最小号的就行了,线头太细的话折几下再穿进去压,另一头的铜线上点锡再压 ...

打算 直接 少一圈 压接了,  不加铜线补回那一圈了

网友:
刮刮 直接锡焊  跑松香里面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 直接 少一圈 压接了,  不加铜线补回那一圈了

没那么夸张,少一圈没事,铜铝用压接等氧化也要好久的。
反正我亲戚一台微波炉初级断了,我用一小片铜片压接好已经快三年了还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