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Surface扩展坞拆解减重

楼主(2019-06-08):
Surface扩展坞太重,里面有2个铁块,去掉可以减重。

网友:
把配重换成电池,增加续航吧

网友:
扩展坞这东西本来就不是设计着让你随身带着走的,放上配重块的目的是让它在桌子上稳重一点。拆掉配重块,反而有种画蛇添足的感觉。另外看起来这个配重块还跟里面的屏蔽罩接触,起到了一部分散热作用

网友(2019-07-28):
主板是多大的

网友:
接口真多,是不是usb c扩展的,咯样用途就多了呀

网友(2019-09-19):
这个主板去哪买啊?

网友:
主板在什么地方买

网友A(2019-10-23):
楼主在吗 ? 我想咨询一下  那个和surface 链接的线是否可以更换的 ? 另外你这个型号是 1661  吗 ?
  因为我想买一个,二手的也要300元。 看到网上有出售剪线的这种 才100元

网友(2019-12-25):
学习,拆卸步骤是怎么样的

网友(2021-11-17):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吗 ? 我想咨询一下  那个和surface 链接的线是否可以更换的 ? 另外你这个型号是 1661  吗 ?
   ...

专用线,某鱼偶尔有。

网友(2022-03-31):
大哥。。你拆的这玩意应该算保证扩展坞有足够的散热吧。。。。不应该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吗 ? 我想咨询一下  那个和surface 链接的线是否可以更换的 ? 另外你这个型号是 1661  吗 ?
   ...

兄弟你搞定了吗,全网都没搜到是什么样的线

网友(2023-01-07):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搞定了吗,全网都没搜到是什么样的线

直接搜surface拓展坞线就有了,几十块钱我感觉还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