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充不进电了,无损开拆乐心M2手环

楼主(2019-06-08):
乐心MO2手环不能充电了,换几个充电器都没显示,估计电池坏了。在网上又买了一个,这个没用了就拆开看看了。
密封很严实-防水的哈。
准备工具:大功率电吹风,钳子,自制尖挫。开拆

打到电吹风热风档(2000W),风口温度很高啊,一二百度应该有,找个老虎钳夹在有数字的一端放到吹风口里(深入到里面去)温度高些,
变换角度(对缝隙吹)吹几十秒,拿出来烫手时,用自制尖失传从一侧缝隙插进去,不要太用力啊,不然把里面的电路板插穿的俺可不负责哈。
出现一条缝后沿着缝走,一侧打开了,另一侧重复同样步骤(可先放入电吹风口里再加热哈),完美打开。把里面的弹片向外掰哈,再安上去。
插到充电器试哈看能不能充电,哈哈,出现充电指示图标了。原来是弹片接触不良啊。坑爹啊(早知道先拆开看看,害俺浪费一百多块。)

网友:
我也有个是捡的,使用效果还可以,就是手环带质量太差了

网友:
有一个荣耀的玩几次就放那吃灰了

网友A:
我也拆过一个乐心M2手环,也是因为电池弹片接触不良充不上电(貌似这是一个通病呀),不知道如何办,本想用飞线的方法,可是技术不行焊不上漆包线,最后只好在接触不良的地方弄点焊锡,这样就将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过一个乐心M2手环,也是因为电池弹片接触不良充不上电(貌似这是一个通病呀),不知道如何办,本想用 ...

焊个啥,拆开后直接把弹片往外拔哈就行了

网友(2024-09-23):
引用 楼主:
焊个啥,拆开后直接把弹片往外拔哈就行了

装上后还防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