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urpeer AV4四位半数字万用表简单加一块铁皮改锂电池供电,再也不要用9V电池

楼主(2019-06-08):
surpeer AV4四位半数字万用表简单加一块铁皮改锂电池供电,再也不要用9V电池了试了下用一块锂电池也可以供电,都是提升电量低,电池仓可以放2个14500电池,就是缺一块铁皮。

用卡尺量一下铁皮的宽度

2个14500电池,一个的进口的,一个是电动牙刷里面拆的。

铁皮宽度22MM

中间剪个缺口才放得下

湾一下,然后中间再剪开,剪开的图片忘拍了

2个电池刚刚好放下

开机完美

这个现在后悔了,多拍一个就好了,很好用的,显示也漂亮

应该大部分用9V电池的万用表都可以用2个14500电池代替,只是要自己加下工,比如用胶布固定2个电池,再连个9V电池接口,充电拿出来充。

楼主:
还有铁皮做好了还要刮开油漆,不然不通电的。

网友:
一个都没抢到

网友:
可惜啊,我也没没抢到

网友:
知道的时候已经没了,后来听说这表也就一般心里释然了。不败了

网友A:
铁皮用钉子钉一下让它凸出来更好的接触电池

网友B:
这表做工比众仪稍微好点。可惜软件有bug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表做工比众仪稍微好点。可惜软件有bug

什么bug反应有点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bug反应有点慢

Rel键,peak键功能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l键,peak键功能不正常

这样啊,怪不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皮用钉子钉一下让它凸出来更好的接触电池

恩,这个主意好

网友:
红牛,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l键,peak键功能不正常

这个表peak只在交流档有效

网友D:
49元包邮还要什么宝马

楼主:
引用 网友D:
49元包邮还要什么宝马

49.9+6元运费,56元包邮。

网友E:
充电麻烦,还不如直接一个9v省事,买它一堆9v电池。  这表很重。比一般的表重。 我在咸鱼刷新了一个星期,才买到这款表。88包邮。 现在还有一个卖110包邮的。和新讯DT 17几乎差不多,不过这款是四位半,用习惯了DT17  就入手了小白。

网友F:
2节不是7.4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2节不是7.4V吗?

满电8.4V,其实4V就可以用,提示电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麻烦,还不如直接一个9v省事,买它一堆9v电池。  这表很重。比一般的表重。 我在咸鱼刷新了一个星期, ...

应该要用好久好久才充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