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刚收到的指思S1 64G双接口U盘

楼主(2019-06-08):
刚收到的64G双接口U盘  USB3.1+TYPE-C
做工非常不错,手感极佳,缺点就是太容易粘指纹,不过指纹用布一擦就掉。TYPE-C插头可以插在手机上听音乐看视频。

网友A:
这个U盘是SM3268P主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盘是SM3268P主控么

无法检出

网友A:
直接上SMI量产工具

网友:
090C的设备ID应该是SMI了,只是楼主的软件版本太老识别不出来

网友:
免费得来的吗?

楼主:
对,是联想良心想送的端午节礼物

网友B:
这个哪里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哪里弄的?

联想社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是联想良心想送的端午节礼物

必须在商城买商品才有资格参加,我问了,在某宝和某东旗舰店买就不行,其实在某宝和某东旗舰店促销力度比较大。

网友:
这个金属外壳,感觉发热量应该不会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在商城买商品才有资格参加,我问了,在某宝和某东旗舰店买就不行,其实在某宝和某东旗舰店促销力度比 ...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联想都不用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SMI量产工具

量产工具显示为SM3281AB主控,闪存为海力士的

网友:
不错,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不是牛屎了

网友(2020-08-03):
大神,我的同款指思s1坏了,需要量产,可是该选用什么工具,我找不到了,在线等,急谢谢

网友(2024-05-13):
指思M1量产工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