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带隐形摄像功能的眼镜!

楼主(2019-06-08):
如题,这个东西一般只在电视,电影中见到过,现实中还是第一次见。这个是一个朋友买的,不要了就丢给我拆着玩。

下面请看图:

外观跟普通的眼镜一样。

左右两边有2个小黑孔,左边是摄像头位置,右边是装饰的。

呃,,这个位置叫什么来着了,左右两边都有螺丝能拆开,有一边有个充电接口。

拆开后,看到一个小电池,经过测量已经没有电了。

右边是电路板。

背面,能看到一个插内存卡的卡槽,用来保存录像视频的。

主板上的主控。

背面这个8脚25开头的IC应该是保存固件用的。

继续拆,左边是放电池,右边是主板。

把摄像头也拆出来看看。

全家福。

谢谢观看。

网友:
破冰行动剧组流出 哈哈哈

网友:
拆过一个,换电池来着,年轻人玩的东西。

网友:
看这待遇应该是不能用了~

网友:
感觉电池还能做长一点

网友:
现在一般内存卡容量已经很大了,这个通用多长时间完全取决于电池的大小

网友:
不能调焦的玩具
没啥用

网友:
之前我想买,可是没什么用就没买10还是11年就有

网友:
没见过这东西,还以为是间谍用的。

网友:
还真的隐藏啊

网友A:
边框明显厚了,看着没有无线发送,看来这眼镜只有91大神用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边框明显厚了,看着没有无线发送,看来这眼镜只有91大神用一下了

91大神都用高清的了,这个清晰度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