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拆低端雷克沙NS10 Lite120G+金佰达KP320 128G,Marvell主控19年上半年的盘

楼主(2019-06-08):
低端雷克沙NS10 Lite120G+金佰达KP320 128G
应该是19年上半年生产的盘,不同的生产时间,所用的主控与颗粒都不同,低端厂的一直在变,价格低,缩水严重。
测试结果是SATA2下的,20G下怎么线一直比较平缓,没有用Slc cache?怎么有些120G在4G左右以后就开始波浪线了?
不多说,看图
两个外观:

网友A:
TLC的闪存还想怎样

网友:
B27啊,看来96L量产了

网友B:
不对啊!KP 320 应该是 慧荣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的闪存还想怎样

??哪里看到的料号?

网友C:
大S颗粒那个是雷克沙?AS等级的很不错

88nv1120可以用软件看到闪存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S颗粒那个是雷克沙?AS等级的很不错

88nv1120可以用软件看到闪存ID

应该是金百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看到的料号?

美光闪存上的那个 NW  PF 这个是美光闪存的CodeID,在美光官网闪存查询页面输入这个CodeID就能看到对应Code的实际型号   查询地址:https://www.micron.com/support/tools-and-utilities/fbga
https://www.spectek.com/menus/mark_code.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KP 320 应该是 慧荣主控

生产批次不同,用的主控也就不一样。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S颗粒那个是雷克沙?AS等级的很不错

88nv1120可以用软件看到闪存ID

金佰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