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索皇笔记本散热底座风扇加点油

楼主(2019-06-08):
前两年买的便宜货,天开始热起来,笔记本风扇吹得呼呼的响感觉散热还不够,手托位置还感觉比较热,就拿出来用上了
毕竟是便宜货,两年下来再次使用发现低转速时风扇有点咯咯声音,高速时还可以,心想加点润滑油看看能不能解决,趁端午在家就动手了。

六风扇的,不是那种大扇叶的要静音点

功率不大,底面全是金属网格的散热效果还可以,就是安装不是用螺丝固定,直接金属网多余部分作卡口卡住,拆装两次可能就断了,动作轻柔点打开。

去掉金属网,看到六个两线风扇

调速模块,几个元件解决调速问题。
两个USB口正好一个用双头USB线从笔记本接电过来,鼠标再从另一个口接上,不浪费USB接口。

再加这反面电路板就看懂调速方法了:用500Ω的可调电阻控制882进行调速。

在底下这玩意还用个带灯的风扇,不知道给谁看。

简单撕开贴纸滴一点缝纫机油凑合用

反向装回试用下声音稍小——心理作用更大些,就继续用着吧,至少底面是金属网的,就算没风扇也比桌面散热效果好多了。

网友A:
直接改两个12CM上去多好,声音也小

网友B:
你这个还有风力调节我的没有

网友:
赞同二楼的意见,直接上两个12CM噪音小多了,另外调速的三极管加块散热片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有风力调节我的没有

三极管调速自己做就行了,电路简单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两个12CM上去多好,声音也小

整个底座买来才14元不到,两个12CM的风扇绝对超过这个价钱
等到哪天风扇坏了,底座还能用的话再考虑换风扇了。

网友C:
低头看了一下,我的也是这样的。。。5.9包邮

网友:
我买这个就是拆风扇用的,5V的小风扇给DIY的小盒子里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头看了一下,我的也是这样的。。。5.9包邮

现在还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头看了一下,我的也是这样的。。。5.9包邮

呵呵,你的等于送的啊,我14元都觉得很值了。

网友:
弄四个14厘米并联上去再做个调速或者降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底座买来才14元不到,两个12CM的风扇绝对超过这个价钱
等到哪天风扇坏了,底座还能用的话再考虑换风 ...

京东有家叫鑫锐电脑的,评价晒图就送发光12厘米风扇,金河田的,四个角还有防震垫,不过需要不同手机不同收货手机收货人名字不同地址

网友:
去年买的,今年还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的等于送的啊,我14元都觉得很值了。

坛里还是福利的,你估计新来的

网友:
竖起来,同时对着自己和笔记本体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