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菜鸟修奔腾压力锅

楼主(2019-06-08):
它是今日罢的工,拆开看了看,两个温度保险烧了一下,换上就好。

楼主:
这个芯片不认识,反正是好的就行

网友A:
这是原件质量问题还是有过热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件质量问题还是有过热现象?

应该是过热,压力开关被我调高过,因为经常跑气。

网友B:
楼主烙铁架很给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不认识,反正是好的就行

8024,电源管理芯片,和哪些什么8124,8012,VIPER12A,VIPER22A都差不多,小家电的电源板里很常见,家里备些,总会用得着,很多电器坏都是坏的电源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烙铁架很给力。

这也是跟坛友学的,自己改进了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24,电源管理芯片,和哪些什么8124,8012,VIPER12A,VIPER22A都差不多,小家电的电源板里很常见,家里 ...

你是内行人,以后还请多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内行人,以后还请多指导!

我是外行,本职工作是个车夫,电子电器半桶水,以后共同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