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热熔胶枪

楼主(2019-06-08):
说是120W可调温
正面

反面

这灯罩也太山寨了吧

不愧是山寨货,做工一级棒!

全是毛刺

模具精度太差了,也好意思叫工业级?
人家工厂才不会用这种货色的好吧?

说是5档调温,其实就是个普通的电位器.没螺丝刀之类的压根就拧不动,差评
而且连个开关都没,差评

没想到这里也有个灯

拆开外壳

LM358 怎么那里都能看到你

旁边有两排电阻没接上,大概是用来定义输出功率的?

控制板背面,带保险管,还算有点良心
BTA08双向可控硅,直接驱动220V给电热芯加热用的.就是不知道没散热器能用多久

胶条推进部分,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拱杆原理

发热管,看着像是生铁,还有根较粗的弹簧

内部聚焦不到,看不清楚

原来弹簧式用来压紧铝块的
卡在铝块里面的是热敏电阻,或者叫温度传感器

热管整体,看着有不好的感觉,发热芯和热管不是一体的?

撬下热敏电阻

好吧,发热芯可拆,还包有一层高温胶带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材质的,到2/3处就断开了.发热丝也缩,不愧是山寨

发热芯可拆是方便维修了.包了一层胶带是预防漏电吧
而且也只用了一根弹簧来压紧
但是这样热阻就很大了

加了一些硅脂再装回去,不知道能改善多少

最高温度也就稳定在195左右,加热灯一直闪个不停就没灭过,看来是到不了220度.虚标..............

最低温度加热到100度左右就停了,当温度跌到90以下就再次加热.这个还好

电热丝内阻361Ω
220v电流大约是0.61a
也就是说满载功率是134W左右.还好,至少功率没虚标
就是发热芯使用那么细的电线在耐用度方面保持怀疑态度

网友:
那个加热芯不是断开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一块功率不够再加一块而已!

网友A:
这个不错了,我十多块钱买的简直是玩具,经常被堵住,那是PTC发热

网友B:
发热元件叫PTC
发热管是铸铝的不是生铁,你可以用磁铁试试。
指示灯本来应该装氖泡的,改成LED看着当然怪怪的啦。
BTA08够用了,BT136都没问题,100多W不用散热片,我60W烙铁用MAC97A6那种TO-92的可控硅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了,我十多块钱买的简直是玩具,经常被堵住,那是PTC发热

本来我也是打算买9.9包邮的,后来想想还是买个可调温的更好一点(9.9的功率太低了)
话说你的那个不会连温控主板都没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元件叫PTC
发热管是铸铝的不是生铁,你可以用磁铁试试。
指示灯本来应该装氖泡的,改成LED看着当然怪怪 ...

总觉得不像是铝,颜色不像.不过也懒得再去拆了,一个是螺丝太多,二个是那螺丝质量太差.随便拧一下都能滑丝
指示灯倒不是氖灯的问题,而是他是全透明的,能看到里面的骨架导致超级难看.弄成半透明会好很多

一直傻傻的分不清可控硅和mos的区别,一般好一点的电源mos都是要散热片的,所以才认为这货不加散热会很容易挂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觉得不像是铝,颜色不像.不过也懒得再去拆了,一个是螺丝太多,二个是那螺丝质量太差.随便拧一下都能滑丝
...

铸铝就那个颜色,跟普通做散热片的铝成分不同,反正都不是纯铝,它表面是灰色的,用刀刮一下就是亮白色的了。

网友:
这是PTC发热材料,不同温度下,电阻值相差很大。

网友C:
我也刚买了一个,崭新的,没舍得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买了一个,崭新的,没舍得拆……

拆啊,不拆来这里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买了一个,崭新的,没舍得拆……

我不是泼你冷水,我也买了一个,就是手感好,出胶慢。

网友(2019-09-07):
指示灯的位置设计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