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1.1,从此走上了折腾之路

楼主(2019-06-08):
去年某二手平台收了个河南电信的中兴盒子,从此走上了折腾之路。期间各种百度,论坛,贴吧,无果。固件,工具下载了一大堆,遥控器打不开adb输入密码界面,设置里也没有运维调试,期间试过stb打开abd,tv助手安装不了apk,每次都卡在0%不动。还有悟空遥控器推送apk也不行,usb转ttl坐电脑前一个一个敲代码,也试过从网上复制代码的方式,每次都是找不到u盘,期间测试了各种U盘,用过TF卡,无一例外的不能识别。折腾了很久也没解决,中间放置了N次,一有时间就想拿出来试试,终于熬出来了,搞到凌晨两点,解决出现的界面还是喜悦的。中间我把RAM上的散热片撕下来了,最后的结果还是从网上复制的代码,终于找到u盘了。还可以,用着也不卡。

补充内容 (2019-6-13 21:32):
我把原机的自带apk备份下来了,有需要的拿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Qly929ThBXRm9FhoJCbxQ
提取码:1duo

网友:
牛,
赞,
强!

请详细记载一下步骤,

历险记!

网友A:
我有一个这款,比你这个还牛,ttl被屏蔽,无法输入代码,无计可施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这款,比你这个还牛,ttl被屏蔽,无法输入代码,无计可施中……

好像只能刷机了,应该是s905的U。我玩过两个。感觉s905的反应还没M开头的那个u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只能刷机了,应该是s905的U。我玩过两个。感觉s905的反应还没M开头的那个u快 ...

不是,是MSO92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MSO9280。

感觉mso这个还快一些,刷机包当贝上面要收费。我搞了半天也只能ttl安装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mso这个还快一些,刷机包当贝上面要收费。我搞了半天也只能ttl安装软件
...

ttl我这个锁了,收费的没舍得要,也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搞的我也一个,搞不来可以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搞的我也一个,搞不来可以说说吗

你的是1.1的吗,如果是的话,找个u盘,下载上当贝桌面,当贝市场,直接tttl跑码,网上复制命令提示符,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这款,比你这个还牛,ttl被屏蔽,无法输入代码,无计可施中……

跟你的一样,但是用https://www.znd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4477&page=1
这个教程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搞的我也一个,搞不来可以说说吗

https://www.znds.com/forum.php?m ... =1124477&page=1
这个教程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你的一样,但是用https://www.znd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4477&page=1
这个教程搞定了 ...

不一样,我的是二维码密码,无解。

网友(2019-07-08):
我也有一个移动的中兴的盒子,在网上找教程,买刷机线,折腾了好久最后没有成功,扔在那里吃灰。

网友:
我的也是这型号,破解后无法投屏(闪断),浏览器无法播放视频(闪退),友窝也无法看直播电视(闪断)

网友A:
我的已经可以了,降级刷,一切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可以了,降级刷,一切正常了。

求教,怎么搞的?我各种方法都试了,也没搞定,话说怎么降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求教,怎么搞的?我各种方法都试了,也没搞定,话说怎么降级?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EkquXZy06MZQqeASmCaXg 提取码:6931
放U盘,开机自动刷新,然后用网上的中兴的工具破解。(STB_ConfigToo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EkquXZy06MZQqeASmC ...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

包里的zteSTBVer.cfg你修改了吗?我改过之后插入U盘还是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