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fsl 20w螺口LED灯

楼主(2019-06-08):
给同事安装CREO4.0的时候,跟同事的要的,拿回来点不亮,把电烙铁带回来拆开看了一下,感觉没什么问题。
突然看到万用表,拿万用表测测灯珠看看,发现一个灯珠不亮。拆了短接。上电亮了。
吐槽一下20W的灯散热好单薄。还不是铝基板的,也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FSL好像是佛山照明吧

驱动板也不知道是哪家的电容,发热有点高,板子都变色了。奇怪的是输出没有二极管,电容直接接在输出上面不会短路?

短接那个灯珠,就好了

网友:
FSL的灯具做工还不错,非隔离恒流源。

网友:
肯定不够20W能有十瓦就不错了。

网友A:
输出是有二级管的,那个直插的的二级管就是输出二极管。

网友:
急用可以,但命不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有二级管的,那个直插的的二级管就是输出二极管。

那二极管在高压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二极管在高压侧

非隔离的不分高低压,可能抽头摆发和你想的不一样

网友:
能用就好了。

网友:
2R55那个电阻拿一个下来,功率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