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十多年的老骐达 自己搞坏的空调旋钮自己修

楼主(2019-06-08):
十多年的老骐达,手动空调,今天开出去天热开开空调,旋钮打到正面出风,旋的时候手感有点紧,像什么东西挡住了一样,然后一用劲,啪啦一声,出风选择旋钮就完全没有阻尼感了,貌似里面什么东西断了,只好回到家自己拆开修修看了
准备开工,左边这个旋钮坏了

拆开上部的盖板

中控面板拆掉

把车机拆除,发现空调旋钮后边有个塑料件脱口了

这东西是控制钢丝拉索的,拆的时候一不小心掉了下去,在内饰板里面找不到了

只能拆了脚边的内饰板,找到这个构件

就是这个,貌似没有裂口,只是脱开了

拉索装回,齿轮复位

完成

网友A:
这车可真够老的了,现在想在路上碰见一辆都不容易

网友:
我的本田出风方向旋钮调到除雾档的时候也会很紧,需要比较用力,原来是这样的机械结构,难怪了。

网友:
那上面的卡子断了一个吧,要不怎么能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车可真够老的了,现在想在路上碰见一辆都不容易

广东这边,满大街都是

网友:
借这个机会应该换个车机嘛

网友(2019-11-07):
我的骐达这个扭也是很紧,不敢太用力怕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