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硬件收藏,华硕 P3C2000 主板

楼主(2019-06-08):
晒个前几天收到的华硕P3C2000 主板。2000年左右年intel出现了两个重大召回事件,intel 奔腾III“矿渣”(也叫铜渣)问题和intel CC820芯片组主板SDRAM转换芯片问题这两个事件对 intel 影响很大,好在 intel 公司也有气魄,全部召回,撑过了那一段难关。想想在当时AMD抢先发布1GHz Athlon 的情况下,intel 又接连犯了两个重大错误,就这样intel还没被AMD搞掉也是很厉害的。

我这款华硕 P3C2000 主板就是CC820芯片组,属于当年被召回的。记得当年intel的召回政策是,消费者把手里的CC820主板拿到售后,可以换一个同品牌全新VC820(使用Rambus 内存,没有了内存转换芯片的问题)主板,并且由于Rambus DRAM售价太高,intel公司在每个售后的VC820主板上附送一条128M的Rambus 内存(我手里全新VC820主板是两条64M Rambus 内存,不知道是不是128M不够了改送64MX2,或者是被经销商克扣了?)。
CC820主板发售以后,有用户反馈内存转换芯片(Memory TranslatorHub;MTH)产品出现问题,所以这次召回不彻底,有一些CC820主板没有换新。不清楚当时是什么原因,可能是这些用户或者销售商没有及时得到消息吧。这也造成了少数一些CC820主板流传到了现在,被一些硬件爱好者收集。另一个召回产品,intel 奔腾III“矿渣”是在未发售时候被查出有问题,而且“矿渣”是供货给品牌机的OEM产品,当时还没有流出到消费者手里,所以召回很彻底。目前在CPU收藏者中未见有intel 奔腾III 1.13G 处理器收藏,更甚者,网络上未见有关它的图片出现(只有一个局部标识部位的截图,且无法证明是不是PS)。如果有一天,出现一个矿渣,那估计全世界收藏者会疯抢,价格肯定不是花纹 intel C
4004可以比的。所以硬件收藏这一块,并不是越古老收藏价值越高,讲的还是物以稀为贵。
我手里有全新盒装的intel原厂VC820,会发在另外的帖子里面。
我还有全新盒装intel原厂CC820,到手以后也会发在另外的帖子里。
也可以到我的网站欣赏intel原厂CC820,不过没有包装附件,只是一张主板。
http://www.t-cpu.com/pentium-ii-iii-slot-1/pentium-ii/iii-slot-1/intel-cc820-3021.html

我手里这块华硕 P3C2000 主板,带有包装附件,不过没有驱动光盘(可能还缺少一些其他附件),算不上箱说全,也是很遗憾。
发图,盒子外观。可以看到外观还是很不错的,近20年的东西,外包装保存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只是可惜上面有圆珠笔涂改,原主人小孩的杰作吧。

来个盒子里的全家福。说明书,硬盘软驱电缆,slot 1 CPU固定架,可惜没有驱动盘。
还有一堆的螺丝,螺丝我认为太多了,原主把手里多的螺丝都塞给我了吧。

这一套螺丝看着也像是主板上用的,可是上面那两个小铁片是干啥的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主板大图。多了一个intel 芯片,那个就是内存转换芯片,问题就出现在这个芯片上。
其实要说Rambus DRAM性能还是很好的,只是价格太高,在当时的市场上不被看好,所以intel加了个内存转换芯片,使得820主板可以使用流行的SDRAM,
但是问题也就来了。后来intel在出第一代P4 423针接口处理器时,配套的850主板标配就是Rambus DRAM,记得当时给岳父家的联想P4电脑升级,买了两根128M Rambus DRAM,花了500多元。

主板型号和版本号。

这里有一个相对大一些的碳膜电阻,不知道有什么用处,那时的主板上应该没有多大的电流。

发现这个主板超频能力超强,外频可以调到180,PIII是100或者133外频,如果插一块赛扬300A,不知道最大可以上到多少外频,也许一块370接口的赛扬500,外频能够更强吧。

说明书,这可是个好东西,很多主板资料都在里面。

这两个就是外频跳线的说明。写得很详细,直接写明了可以跳到180外频,在当时这可以作为一个很大的卖点。虽然intel锁了倍频,但是咱还有外频啊,当年超频是很流行的,基本上个人玩家都会超一超。
我第一台电脑用的是大众503+主板,也是一块经典主板,http://www.t-cpu.com/box-board/b ... 503-box-2-1632.html  。记得那主板说明书跳线最大到100外频,我自己用排列组合法又找出隐藏的124外频,把我那K6-2 266 超了一把。

先发这些,随后上测试图

网友:
我记得当年我K6-2买来是450MHZ,用了一年我才去研究那些开关,超到了550

网友A:
机箱锁扣件,奔三(铜矿)1.0G的倒是见过。

网友B:
这些主板早扔了,老一点的CPU目前只保留了这几个。浪潮服务器CPU看着顺眼一点

网友C:
有过一块华硕板,但不是这个型号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锁扣件,奔三(铜矿)1.0G的倒是见过。

明白了,谢谢。看来这两个小铁片是干这个用的。
记得以前的机箱是可以锁的,估计是机房用怕有人偷里面的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过一块华硕板,但不是这个型号版本的。

要论收藏来说,型号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主板早扔了,老一点的CPU目前只保留了这几个。浪潮服务器CPU看着顺眼一点
...

Intel 80486DX2 - 2倍频运行的处理器,带浮点处理器的;Intel Pentium MMX ,带多媒体指令集;AMD K6-II还是K6-III?还有一种是AMD K6-II+是过度产品没有什么宣传所以不多见;Intel Pentium PRO不是一般桌面电脑用的U,当时是给服务器用设计思路奔腾2奔腾3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el 80486DX2 - 2倍频运行的处理器,带浮点处理器的;Intel Pentium MMX ,带多媒体指令集;AMD K6-II ...

K6-II 450 当时不太喜欢AMD的,现在又用回了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K6-II 450 当时不太喜欢AMD的,现在又用回了AMD的

谁说不是呢,现在的AMD和以前已经不是一码事了,以前玩的是性价比(乐趣),现在关心性能(不差钱)。

网友(2020-02-26):
兔哥有好货

网友D:
你这个是后期补丁版,加了桥接芯片的820芯片,上的sdr内存,貌似没有rambus的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后期补丁版,加了桥接芯片的820芯片,上的sdr内存,貌似没有rambus的咯个问题, ...

怎么说呢,intel原来是大推rambus的,所以搞了这个主板。
但是rambus内存太贵反响不大,所以intel加了个内存转换芯片,使得这个主板可以用SD内存。
结果这个转换芯片出了问题,intel无奈宣布全部召回这种主板,更换为rambus的主板+128Mrambus内存。
所以谁先谁后发售来说,我这款是在先,rambus的主板在后。
而且正是因为intel全部召回,所以这种主板存世很少,带包装的更少。更值得收藏。

网友:
这主板使用的是Rambus内存,当年SD内存准备换代,Intel强推无果,而业界的统一发展方向是DDR,Intel被迫妥协,因为这个Rambus是封闭标准,内存厂家必须向它缴纳大笔权利金,而DDR是开放的标准,谁都可以生产,因此Intel是l赶鸭子入笼,当然会激起业界的反抗。值得注意的是,Rambus发明了内存后,一直都是靠和别的厂家打官司过日子,而且通过官司的获利远远超过了技术发明,被称为“专利流氓”。

网友(2022-10-25):
这主板虽然没有听说5分频,却硬跳线设置168外频可以正常用,但前提要把主板mth的超频跳线设置一下,不然不稳定,外频168,内存才123mhz,

还没有440bx 150mhz 内存能力强,intel 干的傻事,感觉这主板适合打cs,因为bx的 agp槽上什么显卡恐怕都不如815主板打cs强

网友:
我打的文字呢,怎么没了

网友:
这个收藏不错,满满的年代感。

网友:
当年Intel强推的RAMBUS内存是串行内存,主板内存插槽需要插满,插不满的要插终结器。RAMBUS内存时钟频率高,当时标的是PC800,缺点是发热量大,需要金属外壳散热,还有延迟也大,要紧的是这种内存需要全新的生产线,VIA主推的DDR内存可以由SDRAM内存生产线升级,投资小。最终RAMBUS输给了DDR,但我看到文章说DDR的确使用了RAMBUS内存的一个预取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后期补丁版,加了桥接芯片的820芯片,上的sdr内存,貌似没有rambus的咯个问题, ...

rambus内存的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打了sd内存转接芯片的,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