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石英钟芯

楼主(2019-06-08):
邻居大爷给的,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机芯后面有个公鸡的图案。

图案是个公鸡

里面都是灰

跑秒机芯

触点氧化一会用橡皮清理。

洗澡后装机。试机转子飞转。

簧片位置接了一段装壳收工!

网友A:
那个是公鸡吗?看着好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公鸡吗?看着好丑啊

没有其它标志了,百度了一下没查到。

网友B:
山寨机导电接触板锈迹斑斑!

网友C:
这就是那种最便宜的机芯,费电还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机导电接触板锈迹斑斑!

金属片一锈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那种最便宜的机芯,费电还不耐用

看这线包偷工减料,费电!

网友:
看分针齿轮,还带整点报时的设计,被通用在这个减配机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