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金士顿DT101 8G优盘,山寨货无疑

楼主(2019-06-08):
拆个8G的金士顿DT101U盘。马云家以21元的价格购得
,到手后,外壳有点透,对着光一看,咦哦!通用板,西贝货无疑!用MyDiskTest软件检,居然扩容测试通过,数据完整性检测通过....后来再用ChipEasy芯片无忧检测,检测不出来,只知道是安国主控,然后软件出错,无响应!
拆吧!牛屎主控还蛮圆的。 存储芯片也查不到资料!拷贝了7个多GB电影进去,没问题!能用!

网友:
8GB没必要扩容了,但是这个是假金士顿

网友A:
虽然是山寨牛屎盘,不过好歹也是真容量,做系统安装盘足矣

网友:
外观和我一个一模一样,我的是一体黑胶

网友:
能用就好,就好了

网友:
再加十几块,能撸个32的闪迪了,还是3.0的口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真不如买32G的闪迪,才三十多。

网友:
只假冒,不伪劣。对得起大家了。

网友:
我有个chipsbank cbm2199主控+一块大牛屎的。已经挂了 不亮灯识别不到哒

网友:
这个才是真货,了解一下

网友:
正品的速度比这个还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山寨牛屎盘,不过好歹也是真容量,做系统安装盘足矣

现在8GB做系统安装盘都不够用   4GB用做ISO镜像分区 你觉得剩下的存储空间够放系统镜像配套的 激活工具 驱动程序 C++   Aobe Flash  等电脑常用软件吗,光这些软件就占约 4GB左右了。你还要考虑给自己预留一些存储空间,照8GB算的话 4GB系统镜像+4GB 激活工具 驱动程序  电脑必备软件组件 。你还有多少可用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8GB做系统安装盘都不够用   4GB用做ISO镜像分区 你觉得剩下的存储空间够放系统镜像配套的 激活工具  ...

卧槽你还放那么多东西?我就一个系统和PE工具足够了,一般装完系统,软件驱动之类的都在硬盘上面,除非你是做电脑维护的,不然一般8G工具盘够用了,甚至我只需要一个PE启动盘足矣,ISO放硬盘上面直接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卧槽你还放那么多东西?我就一个系统和PE工具足够了,一般装完系统,软件驱动之类的都在硬盘上面,除非你 ...

兄弟,你系统安装完了,不把系统给激活的吗。你不安装那些驱动程序  和常用软件你装完系统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你还放那么多东西?我就一个系统和PE工具足够了,一般装完系统,软件驱动之类的都在硬盘上面,除非你 ...

我这自己手工的32GB都还嫌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系统安装完了,不把系统给激活的吗。你不安装那些驱动程序  和常用软件你装完系统怎么用 ...

装完系统然后进入硬盘安装各种驱动,然后激活重启后安装常用软件,我软件就放硬盘上,配了新电脑我也有块老硬盘,装完系统就怼上去,里面有我常用的各种软件和驱动,没有的就联网下载啊,U盘还要放什么?我又不是搞电脑的。

楼主:
了解一下,下面这种u盘,真是无语啊...

网友:
我有个群联主控的,一直没有量产软件,只能用modeconvert做成启动盘。
做好后,用软件测中间有几格损坏,复制文件会损坏,如果不做启动盘是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