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电吹风

楼主(2019-06-08):
上图五号电池对比

以后改外接电池,烧烤用!

网友A:
改烧烤用?不知道这个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烧烤用?不知道这个咋用

加热丝 整流都去掉。电机直接接充电宝!吹炉子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热丝 整流都去掉。电机直接接充电宝!吹炉子用!

就怕充电宝死得快,还是找个小工频变压器接上去用吧

网友:
楼主还是别用5号电池,直接上充电电池不是更好。用那种14500动力电池不是更好,还省的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丝 整流都去掉。电机直接接充电宝!吹炉子用!

貌似电吹风电机的电压都很高,充电宝才5V。还是9.9包邮的4寸充电风扇更适用

网友:
酒店里配的大都是这种小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充电宝死得快,还是找个小工频变压器接上去用吧

这个电机和老式剃须刀上的电机一样,功率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丝 整流都去掉。电机直接接充电宝!吹炉子用!

好像不行,即使成功应该是静音风扇,因为大多数是220V和少数的110V电机,手绕线圈,换转子等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和老式剃须刀上的电机一样,功率不大!

电机功率是不大,但是这种串联发热丝工作的电机铜线很细,都是高压低电流电机,充电宝才5V应该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