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镍氢剃须刀改锂电有什么好方案吗?

楼主(2019-06-08):
手头一个飞利浦的剃须刀,里面是单节镍氢供电的,电池已经不行了,想干脆改成锂电的,其他方面都想好了,就是怎么降压还没想好,这个单镍氢供电的电机是1.5V的吗?样子是小时候玩过的四驱车那种电机。锂电池怎么降压供电好?直接接就不考虑了,就算能用噪音震动都不行,以前在理发器上面试过了。还有什么方案好?大功率电阻手头没有这个不考虑了。手头倒是有几个LM317在,好像有点浪费啊。用AMS1117-2.5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手头倒是有一些IN5822的3A的肖特基,不知道能不能串几个上去用,IN4007估计不够吧?

今晚论坛好卡啊,移动宽带又抽了?

网友A:
还是换好点的镍氢电池比较好不用改动,直接换锂电池电机受不了的,锂电池加降压模块太麻烦了,接二极管浪费电能

网友:
直接买1.5V的锂电池,USB充电,内部稳压。

网友B:
一节好点的镍氢电池可以用几年,下次可能电机或者其他坏了直接淘汰了。
费那个神折腾锂电干嘛?

网友:
不想扔换个电池就好了,反正电池用很久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节好点的镍氢电池可以用几年,下次可能电机或者其他坏了直接淘汰了。
费那个神折腾锂电干嘛? ...

这东西用了10几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手头镍氢都用了好几年估计寿命都不长了,再说手头锂电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好点的镍氢电池比较好不用改动,直接换锂电池电机受不了的,锂电池加降压模块太麻烦了,接二极管浪费 ...

浪费电能到不怕,里面空间够大放的下,手头还有很多拆机电芯,给这货用绰绰有余了

网友C:
LM317要求输入输出压差至少3v,所以不行
锂电放电平台电压宽,满电和电用光时电压差距太大,用二极管也不适合,
AMS系列只有几百mA输出电流,带电机比较吃力
最好的方法是,买个支持低电压输入的DC-DC模块
直接换4.2v的电机也行,剃须刀里大部分都是180电机,并不贵

网友:
我直接改的USB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17要求输入输出压差至少3v,所以不行
锂电放电平台电压宽,满电和电用光时电压差距太大,用二极管也不适 ...

不想另外买配件了,就想用手头的东西试试看,不行就算了,反正还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头倒是有一些IN5822的3A的肖特基,不知道能不能串几个上去用,IN4007估计不够吧?

今晚论坛好卡啊,移动 ...

肖特基串10个就行了,用二极管降压的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肖特基串10个就行了,用二极管降压的都是人才。

效率吐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倒是有一些IN5822的3A的肖特基,不知道能不能串几个上去用,IN4007估计不够吧?

今晚论坛好卡啊,移动 ...

中国移动网络,卡的你一动不动(厂里面装的就是移动的,天天我都用流量)

网友:
3v的直接上4.2锂电池,嫌声音大就串一个4007 声音就小多了,但是感觉没劲儿了。

网友:
前几天改好了一个HQ283剃须刀,原来的问题是电池的焊片断了,用的是一节镍镉电池,咱改成了使用两节14500锂电池供电(带柯达保护板)串联了3个IN4007降压,用起来爽爽的,充电是把220V电源插座改成3.5双声道插座,通过电线连接到三星蛋充输出口充电。电池容量大效率低就低点。

网友E:
我做了一片DC-DC降压板,忘记芯片型号了,3v3以上输入输出可调,拇指一节那么大,用来锂电代替镍氢电池特爽。

网友F:
有没有量过电机工作时两极电压?菲利浦是不是把镍氢电池升压后给电机用?如果是的话那应该就不用降压了,嘿嘿,没事纯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量过电机工作时两极电压?菲利浦是不是把镍氢电池升压后给电机用?如果是的话那应该就不用降压了,嘿 ...

最多也就升到3V,应该不会,没那个必要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了一片DC-DC降压板,忘记芯片型号了,3v3以上输入输出可调,拇指一节那么大,用来锂电代替镍氢电池特爽 ...

空间倒是够,就算把3R33搞进去都没问题,就是没那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