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联想Z475

楼主(2019-06-08):
小舅子的笔记本坏了,症状为:开机指示灯是亮的,但是屏幕是黑的,风扇也不转,硬盘也没动静(无声音和震动)!

于是把笔记本拆开想看看找找原因,先是擦下金手指,清下灰,再把CPU和显卡的硅脂上了下,还是不行。再决定把笔记本全部拆开看看是不是脱焊或插头松了。结果还是没找到原因,所以笔记本也没修好。个人怀疑是主板的原因,不知道大神们还有什么见解?可指导下!

补充:硬盘测试是好的!
wechat_upload15600051525cfbca20037f3
wechat_upload15600051535cfbca211a5c0
wechat_upload15600051545cfbca221b217
wechat_upload15600051555cfbca23171bf
wechat_upload15600051945cfbca4acc3de
wechat_upload15600051955cfbca4bba7aa
wechat_upload15600051965cfbca4ca6f6a
wechat_upload15600051975cfbca4d9e38b
wechat_upload15600051985cfbca4e908c6

网友A:
挂显示器试试有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显示器试试有没显示

谢谢回复。但是风扇都不转,硬盘也没反应,应该可以排除屏幕的问题吧?

网友B:
应该是主板供电出问题了,送修吧,应该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主板供电出问题了,送修吧,应该不贵

谢谢,请问主板供电怎么修?想自己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主板供电出问题了,送修吧,应该不贵

这个电脑8年左右了!AMD双核CPU和AMD512mb的显卡,内存2G的,感觉除了自己捣弄,没有外出维修的价值啊!

网友C:
硬盘位是进过水吗?某宝有拆机主板你可以找找,价格应该也不贵

网友:
AMD的主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4172
看看和我修过的460是不是一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位是进过水吗?某宝有拆机主板你可以找找,价格应该也不贵

不知道啊。我舅弟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4172
看看和我修过的460是不是一个毛病?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如果有条件就先用维修电源跑下电流吧。还有待机的3V 5V出来了没有,这些都是基本条件。如果没条件就只能瞎猫碰死耗子,找例子找教程什么的了。

网友E:
可以去B站找外号是“南桥赌神”的“笔记本维修厮”看看,那家伙有两把刷子,,说不定会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去B站找外号是“南桥赌神”的“笔记本维修厮”看看,那家伙有两把刷子,,说不定会教你的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9-07-21):
主板扔了换z470主板

网友(2020-04-16):
我会经常关注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