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国产switch手柄

楼主(2019-06-08):
做工还可以,摇杆坏了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啊,多少钱入的?

网友:
看了原版Switch PRO手柄的对比,我倒是觉得“国产”的这个做工一般,胜在价格吧,毕竟原版的350+,而“国产”的才100左右。
原版的遥杆用的是ALPS 的,尺寸比PS4\XBOX ONE手柄用的B10K型稍微矮一些,但还是很容易买配件更换(大概9元一个),
“国产”的就换成杂牌的铁芯遥杆,尺寸不知道能不能和正版的通用(确定能替换的话,遥杆帽还得一起换,中轴尺寸也不同),
不然只能喷点WD40临时顶顶了

网友A:
下次最好使用数码相机,毕竟你的技术不是很好,拍出来的照片只能看见图片,没其他的意思)努力吧~下次清晰点的分也会给多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最好使用数码相机,毕竟你的技术不是很好,拍出来的照片只能看见图片,没其他的意思)努力吧~下次清晰 ...

手机发的,图片好像被压缩了,下次用电脑发试试

网友(2020-04-15):
这个是早期的高仿版本吧!

网友(2020-06-22):
这个是早期高仿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