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客厅吊灯遥控器

楼主(2019-06-08):
2011年家里装修,头脑发热,买了一个带遥控的水晶吊灯,一直待机至今。说实话,遥控基本就没用过,主要是这个灯都不开,平时基本开筒灯。不用的原因是,既费电,又不亮。现在干脆换成LED了。拆开遥控板看看,还不错,用的是继电器控制的,不是可控硅。于是就想将来用来做其他遥控电路用用。
可是发现遥控器指示灯一直亮着,这一定是漏电啊,后来检查时电容的问题,更换后修复。
这是以前的吊灯

这是新换的灯

接上电池,指示灯就亮亮

去掉C5电容后,指示灯不再亮

用电阻挡测量阻值不稳定

用晶体管测试仪,直接识别成了电阻

随便找了一个换上了

对了,按钮换过了,以前的按钮都氧化了

后来发现按钮有点高,上好外壳后,按钮被挤压

把那个胶条去掉就好了。

网友A:
3路1000W功率也挺大的了

网友:
确实图一时爽,后期只想换。不好打理 又费电蜡烛头,改造还不如直接买如今LED大灯,身边好几家都后悔当初

网友B:
说实话,个人不太喜欢带遥控的灯,带蓝牙的也是。
晚上回家还要四处找遥控器,手机万一要是没带就更麻烦,还要随身带个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个人不太喜欢带遥控的灯,带蓝牙的也是。
晚上回家还要四处找遥控器,手机万一要是没带就更麻烦, ...

带遥控的也可以开关控制!

网友:
新灯跟我家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
看电路貌似不是PT2262/227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路1000W功率也挺大的了

看继电器个头应该还行,但上边没有参数

网友:
我也把家里客厅灯都换成了自己做的LED灯泡(买的外壳、驱动电源、首尔5630高显指CRI90色温5000K)。

网友:
这么漂亮的灯换了可惜了,不过换掉又省电又防尘。俺家也是玻璃灯,3条40w的h荧光灯带开关控制,全换成LED了。你这个原来的灯可以换成led的

网友:
装修时灯千万别弄台复杂,不然过几年做清洁要弄死人

网友:
看这无线分段开关就知道这灯有年头了。

网友:
以前的吊灯清洁起来就是麻烦,吸顶灯好多了

网友:
很不错哦,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遥控板正好用在新的吸顶灯上噻

网友:
有几个控制板,有别的灯遥控器,不知如何遥控,

网友:
我没有看到灯灯,我只看到了豪宅。。。。。。

网友:
一看老大就是看旧灯不顺眼了。顺便折腾下。

网友:
我们家那吊灯清回灰弄的我颈椎痛

网友(2019-09-10):
这个案例是电容变电阻之后是给短路了吗?所以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