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深夜暴力拆苹果港行A1399三角形充电器

楼主(2019-06-09):
租房到期搬家换地方了,上个房客留下的苹果XR盒子还有充电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1A对我也没卵用,更何况还是港版插头

做工太结实了,杂牌一字螺丝刀都翘弯了也没有撬开,只有用极端方法,锤子暴力砸烂

没配重铁块,但是很沉重,确实很沉。

大黑色塑料块以为是啥芯片,原来把变压器线圈用胶封起来了

好了,扔垃圾桶了,反正我用的爱国牌手机

网友:
很明显是真的,话说这充电器也是很难完整拆开!你又败了一百多块钱

网友:
明显是真货

网友:
手头也捡过一个,不过中间没有标识,应该是假的

网友A:
虽然是真货,但也是然并卵,这种功率没卵用了,留着也是废物。

网友:
捡到个全新的,不过拿到时有淋雨,放公司桌上很久,一天中午看到别人在用

网友:
既然是暴力,为什么不用烙铁?都砸烂了

网友:
这个虽然标的是1A   实际上输出小2A也很稳定   质量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真货,但也是然并卵,这种功率没卵用了,留着也是废物。

锂电还是充电电流小点的好,枝晶长得慢安全,寿命长,勿喷

网友:
地摊1块钱一个买过五六个,拆过一个里面就是这样的,台达代工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
残暴天物啊,好好的就这样死了

网友B:
卧槽,我还有4个全新带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我还有4个全新带膜的

关键是插头没地方插,改装起来有点费劲除非用线接到插头金属上使用。几乎无法无损拆开,我用一字螺丝刀从边缘使劲插进去根本不行,翘不动

网友:
我猜是不是直接用钳子拔掉三个插脚,然后撬开会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我还有4个全新带膜的

赶紧寄给楼主上大锤

网友:
真够碎乎的!

网友:
我也有2个这个充电器

网友(2020-04-03):
我的白三角充电的时候,手机容易跳屛。在地摊上淘过3个原装带膜的都是这个现象

网友:
制造垃圾,暴殄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