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一下2258xt msata的ce跳线问题

楼主(2019-06-09):
双贴4ce颗粒,版型如下
两个颗粒贴在正面,ce表是这样的

如果把颗粒贴到正反对应的位置上,ce表是这样的

少了一个ce,加焊过无果,考虑到可能是跳线的问题,但是这个板子没有丝印,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2片的,应该是正面的左位,以及这个位置的背面的映射位置

网友A:
还有可见平时间的收集功夫是多么地重要,别人看图不收集图,我看物品就会收集别人的图,不管有没有这种板,万一有需要呢?满贴是这样的,你动一下这颗 0欧,哎,情报工作很重要

网友B:
都贴好了  8个ce都看到了 你现在要把CH2上的CE23 换到CH3的CE01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贴好了  8个ce都看到了 你现在要把CH2上的CE23 换到CH3的CE01上

问题是怎么换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见平时间的收集功夫是多么地重要,别人看图不收集图,我看物品就会收集别人的图,不管有没有这种板, ...

那三个跳线我试了多种组合,然而ce表一点变化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三个跳线我试了多种组合,然而ce表一点变化都没有

土狗是哪个啊?

网友C:
这个板子双贴我搞定了,如图贴片和跳线即可
有没有大侠知道这个板子4贴的跳线设置?我4贴照着3楼的跳线不行
正面

背面

网友C:
终于研究出四贴的跳线了
四贴拆机闪迪SDYNBIAMA-064G

开卡工具在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09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研究出四贴的跳线了
四贴拆机闪迪SDYNBIAMA-064G

我把这个问题绕过去了,直接把颗粒贴到另外两个焊盘,所有ce平均分配到通道2和通道3,指定通道开卡成功

网友D(2019-07-24):
这板子单帖怎样贴?我焊坏了3个面就剩一个面焊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怎样贴求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单帖怎样贴?我焊坏了3个面就剩一个面焊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怎样贴求助。。。
...

第一片要焊在主控面的左侧(F1),你现在焊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第四片的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一片要焊在主控面的左侧(F1),你现在焊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第四片的位置 ...

焊不了,手残拿去练手了结果焊上在主控面的左侧后直接来电流声工具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不了,手残拿去练手了结果焊上在主控面的左侧后直接来电流声工具不认盘。 ...

单贴贴哪都能开,58xt就这点好,要是担心可以指定一下ce0914可以更详细指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贴贴哪都能开,58xt就这点好,你可以指定一下ce就行了,或者用0914指定的更详细 ...

还是失败了~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9951
我真是服你了,明明是ch3用了ce0-ce3,你把四个通道勾上干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9951
我真是服你了,明明是ch3用了ce0-ce3,你把四个通道勾上干什 ...

还是不行,提示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行,提示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12)

你那是flash选错了,私信我我远程帮你开

网友(2019-09-08):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双贴我搞定了,如图贴片和跳线即可
有没有大侠知道这个板子4贴的跳线设置?我4贴照着3楼的跳线不行 ...

双贴2ce颗粒,贴主控面想开4ch/1ce,不管跳线怎么跳,channel 4上始终没有ce,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研究出四贴的跳线了
四贴拆机闪迪SDYNBIAMA-064G

SDYNBIAMA-064G是几ce的颗粒,ce分布图能看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