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特安斯直流钳形表测试+简单拆解(TASI TA8315D)

楼主(2019-06-09):
包装

参数:型号TA8315D

直流电压低压精度差了点

220V交流电,精度还可以

交流电流问题不大

电容

方波输出,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用

最关键的直流电流
1A

2A

3A,如果我的可调电源是准的,那这个钳形表比串联测得还准

4A

5A

10A

13A,再大线要冒烟了,就没往上加

next

楼主:
简单拆解,钳形表还不太会拆,怕拆完影响精度

网友A:
什么参数呀,有啥特点,能测试直流吗?是霍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参数呀,有啥特点,能测试直流吗?是霍尔吗?

参数补充了,可以测直流,是不是霍尔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实测。
1.直流电压精度是差了一点,若能自行校准就好了。
2.测量速度怎么样?
3.直流电流测试,是亮点,可见,在一定范围内,精度是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实测。
1.直流电压精度是差了一点,若能自行校准就好了。
2.测量速度怎么样?

电流反应还挺快的,别的我也不管了,买这个表主要是用来测电流的

网友:
买什么表就是图个顺手,看那个排线应该是到钳头的,应该比只有两根线的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拆解,钳形表还不太会拆,怕拆完影响精度

直流的太贵,我只买了个8315a,质量还不错。

网友(2019-09-17):
5999怎么可以显示9999

网友(2020-09-28):
看到牛屎芯  就不想买了

网友:
看上楼主的DM90了,这个表反应挺快的,被朋友借去还回来就废了,还是修不好的那种。

网友(2021-05-06):
可以手动校准吗

网友:
主板上短接点连接下试试较准

网友(2022-04-25):
不错,买了一个玩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简单拆解,钳形表还不太会拆,怕拆完影响精度

方波输出的频率,是靠最下面的三个按键进行设置?

网友C:
TASI TA8315D测试直流电流,是用钳头测试还是表笔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波输出的频率,是靠最下面的三个按键进行设置?

一个按钮20/50/150/200这样循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ASI TA8315D测试直流电流,是用钳头测试还是表笔测试?

表笔没有电流测量功能,用钳头测。因为有地磁,所以不同方向直流底数不一样,测量要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表笔没有电流测量功能,用钳头测。因为有地磁,所以不同方向直流底数不一样,测量要注意 ...

用钳头测DC A时,这个表没有归零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钳头测DC A时,这个表没有归零键吗?

可以归零,不过用钳表目的不就是不断电测量吗?不断电怎么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