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个小酒精灯

楼主(2019-06-09):
用玻璃瓶子做了个小酒精灯

材料1:紫铜管,在瓶盖上挖了一个洞,插入紫铜管,用密封胶密封。
材料2:从手提袋上拆下来的粗棉线
材料3:没用完的建筑密封胶,类似玻璃胶,但不是玻璃胶,建筑胶是耐候耐热耐寒的。
材料4:医用95%酒精
材料5:RCA头子的硅胶保护帽,不用的时候密封用,几个月酒精都没见少。
材料6:电子蚊香液的瓶盖,用来压灭火

网友A:
这个用来烧鸡毛还是不错的

网友:
长时间燃烧会出问题的

网友:
还可以烤鸡--棒棒 吃!

网友B:
加热5分钟左右酒精就会因为铜管加热后往上喷涌,造成爆燃,如果灯芯太紧的话还会喷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5分钟左右酒精就会因为铜管加热后往上喷涌,造成爆燃,如果灯芯太紧的话还会喷溅。 ...

只要加的酒精量不要碰到紫铜管,就不会冒水。灯芯很松,有透气。我试过燃烧半个小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来烧鸡毛还是不错的

用来烧热缩管,比打火机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烧热缩管,比打火机好用。

那啥,用高度白酒能点燃吗?

网友C:
成品酒精灯过棉线芯的是陶瓷管,这个紫铜管和铁盖导热,时间长了变酒精喷灯了,危险!

网友:
现成的酒精灯不好吗??

网友:
密封耐热怎么样不好会爆燃的

网友:
玩玩可以,安全还是要小心

网友:
小时候用的煤油灯,是用自行车轮胎气嘴,见到废自行车内胎就把气嘴拆下,收藏了十多个气嘴都不知道扔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酒精灯过棉线芯的是陶瓷管,这个紫铜管和铁盖导热,时间长了变酒精喷灯了,危险! ...

陶瓷管难找,网络上也搜过酒精灯,没有找到小时候化学老师用的那种玻璃瓶+陶瓷管的。就自己做了一个。

你说的喷酒精问题我遇到过,酒精加的太满,盖过了瓶内的紫铜管,瓶内的气体被封闭,受热膨胀,压缩液体从管内溢出,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把酒精倒掉一点,不要接触到紫铜管。瓶内、瓶外气压一致,就不会溢出。燃烧的时候摸过铜管,只是温热,不烫。

网友:
我以前也自己做,后来发现淘宝上的酒精灯才两块多钱还送灯芯

网友(2019-12-30):
引用 楼主:
陶瓷管难找,网络上也搜过酒精灯,没有找到小时候化学老师用的那种玻璃瓶+陶瓷管的。就自己做了一个。

...

火花塞改造一下

网友:
手艺好,但酒精灯在家庭中好像也没用

网友:
再买个石棉网,就能在家煮方便面了

网友(2021-04-12):
这个应该是煤油灯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