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台电X2 pro电源接反了还有救没?

楼主(2019-06-09):
同事的台电X2 PRo,电源坏了,他自己接线把正负整错了,然后就没反应了,拿到我这,这货还有救没?

最新进展,平板已经修好,有一个AON7466 MOS管击穿了,S级跟地通了!说说我是怎么修好的,接正确电源一直没反应,也查不到哪个元器件坏了!蛋疼几天一直没头绪,今天闲一会,决定冒险一把,把电源接反,不一会就发现这个7466发热,拆下来,量一下确定坏了,用什么替换呢?找到三星笔记本坏板子,看到有7410  7403,查一下,7410合适,就换上了,换好有待机电流,按开机键电流上升变化,1  2  3亮屏,欧耶!4G内存的,两个usb3.0接口,拿出我收藏的mlc固态装上开机!

网友:
一般都有保护(送死)的元器件,如果送死不行,最多就是坏电源ic

网友A:
电源部分很好修

你先万用表测量输入是否对地短路,如果没有,检查电源隔离是否保护了,如果也没有,看3V 5V的前后级是否短路

如果都没有,上直流源,看待机电流。如果待机电流是小于0.01A就是正常的,没有短路

如果大于这个值就可能存在微短路或大电流短路了,就需要一个一个的查(也可以用烧机大法,不过不建议)

先下个图纸

这个板子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很好修

你先万用表测量输入是否对地短路,如果没有,检查电源隔离是否保护了,如果也没有,看3V 5 ...

哦哦,待机没电流,电源插口那对地也不短路。通电只有接口附近有电压,其他部分基本没电压或者0.7V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哦,待机没电流,电源插口那对地也不短路。通电只有接口附近有电压,其他部分基本没电压或者0.7V左右 ...

板子电源接口对地电阻100多K,

网友B:
只有接口附近有电压很有可能烧保险,万用表查保险后有没有短路。或者可调电源的话限流0.1A测保险后是否短路。

网友:
电源部分都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接口附近有电压很有可能烧保险,万用表查保险后有没有短路。或者可调电源的话限流0.1A测保险后是否短路 ...

4G运存,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我就看到这个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看到这个烧了

钽电容挂了,离电源插头很远,电路板可能受重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看到这个烧了

那个是残胶,清理一下很干净,钽电容没事

网友A:
哪个部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部分坏了?

7466击穿了

网友A:
如果只有这个管子负责导通的,你可以直接镊子短接或飞线导通判断故障。不过对地短路的话,还要移除元件后,测量下D、S是不是对地短路了,没有的话再排除故障

那这次运气比较好,有些情况,后级都有大片损坏的

芯片代换,这种MOS管可以代换的多了,只要D、S极判断好,然后大概估算下耐压(笔记本的基本都是30V以内,一般工作电压都是19-24V左右)和工作电流,应该就能找到不少代换的了

很多年不修板子,伤身体,现在就是偶尔焊接几个U盘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有这个管子负责导通的,你可以直接镊子短接或飞线导通判断故障。不过对地短路的话,还要移除元件后 ...

运气好,撞到耗子了,7466用7410代换了,开机运行正常,就是有点热,原机就热,不知道是不是7410捣的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气好,撞到耗子了,7466用7410代换了,开机运行正常,就是有点热,原机就热,不知道是不是7410捣的鬼 ...

这个管子是大电流,开机后工作发热是正常的。不热才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是大电流,开机后工作发热是正常的。不热才不正常

不止是这个管子,这个没cpu热,正常开机cpu温度到80 90度,平板都没风扇,我这整个风扇在下面吹着

网友:
看楼主的图片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是大电流,开机后工作发热是正常的。不热才不正常

cpu发热有点大,怀疑是7410问题,淘宝买芯片捎带了几片7466,回来贴上开机键2.8V不开机了,电路板吱吱响,贴回7410也不开机了,晕,这又是哪里坏了呀大佬,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