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爱华JX729改善调频收音效果的探索!

楼主(2019-06-09):
jx729是利用耳机线作为调频接受信号的天线的,在某些环境下,效果欠佳!可否在用耳机收听的同时,能外接天线呢?我做了一番研究。

打开后盖后,排线的最下面就是调频天线。

经PCB铜箔到达上面那个过孔

这是另一面,这里一个开关,过孔在开关的边缘,沿PCB到达麦克插孔附近。经过一个0欧的电阻,到达两个过孔

这是过孔的反面,接了2个电感。一开始我以为是2个电容,实测电阻为0,判断是2个电感。

放大,看看

在耳机插孔,暂时接了一根线,从麦克的插孔出来,这样不用破坏外壳。
效果是明显的,本来背景有沙沙的声102.7,接上一根延长线后,声音清晰无比。
好好享受729在FM音乐频道的重低音吧!

网友A:
跟再婚男在 果六 后盖开孔效果差不多

网友:
DIY个FM放大器无损听不好吗?

网友B:
索性找个位置安装一根杆子岂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性找个位置安装一根杆子岂不更好

是。考虑在麦克插孔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再婚男在 果六 后盖开孔效果差不多

江西兴国那位?

网友:
用纱包线或漆包线延边缘缠在随身听内,行不行!

网友C:
室外天线加两级放大才是最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外天线加两级放大才是最佳方案。

是的。但这个机器,没有室外天线的接口。所以才研究了一下

网友D:
脱了裤子放屁,,,本来耳机线就是当作外接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脱了裤子放屁,,,本来耳机线就是当作外接天线了

你懂个。。。

网友:
FM发烧还是玩车机架天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