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拆解网购的太阳能灯,并绘制电路图

楼主(2019-06-09):
最近在网上购买了1个8珠LED太阳能壁灯,但没有人体感应功能,只能有天黑灯亮的功能。按下开关,如果白天遮挡住太阳能板,则LED灯珠就会亮。
1.外形图见下图:

2.内部布局图见下图:

3.具体电路板图见下图:

4.根据电路板图绘制CAD图见下图:
a.印制板图

b.印制板图上增加元器件

c.其中下面电路板图中标注白色圆圈的1个三管脚的元器件无法用万用表判断是否为三极管原件,请问论坛中能否有人知道并告知,谢谢了。

5.下面为AUTOCAD绘制的电路图源文件附件:

网友A:
不知道那个太阳能可不可以给电池充电

网友:
很早以前也买了一个,但是开关很不灵活

网友:
对电池没有保护,下雨天电池自放电导致电池0电压损坏

网友:
这勉强能叫抄板,不叫绘制原理图~

网友: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个mos管

网友B:
你画这东西有什么用?顺便问一下那个已经下载了的,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这东西有什么用?顺便问一下那个已经下载了的,有什么用?

可将下载的CAD文件打印在热转印纸上,再将热转印纸上的电路印在敷铜板上,再将揭去热转印纸的敷铜板放入三氯化铁液体中腐蚀后,做成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那个太阳能可不可以给电池充电

当然可以的

网友C:
不要用!我车里放一个,太阳晒的都变形了,好在没有爆炸!这个塑料太垃圾了,太阳都能晒严重变形

网友:
这个没有感应功能,有啥用呢?

网友D:
买了个一样的,用了一个月,不亮了,回去找找原因

网友E:
这种是不是有光的时候才会亮,没光的时候绝对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是不是有光的时候才会亮,没光的时候绝对不会亮。

拿手电一照会亮 不照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我车里放一个,太阳晒的都变形了,好在没有爆炸!这个塑料太垃圾了,太阳都能晒严重变形 ...

用铝胶带把黑的塑料全都贴上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是不是有光的时候才会亮,没光的时候绝对不会亮。

有光的时候不会亮,没有光的时候才会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一样的,用了一个月,不亮了,回去找找原因

我买的一个刚开始亮了几分钟,把电池下下来充电半小时充满了,再用也就上十分钟点亮,完全是个废电池。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一个刚开始亮了几分钟,把电池下下来充电半小时充满了,再用也就上十分钟点亮,完全是个废电池。 ...

发现小灯可能被爱研究的邻居不小心关上了,打开开关又亮了起来。

网友:
我的已改热释人体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