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安全出口指示灯

楼主(2019-06-09):
一块做工粗糙的安全出口指示灯,跑个线路看看。阻容降压全桥整流17V左右,最奇怪的是演示按键居然是短路整流端电源,这玩意安全吗。

网友:
这电池标称800毫安,我把皮剥了一看,400

网友:
短路没问题,阻容降压后面短路就相当于电路中并联一个电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