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烙铁头清理问题

楼主(2019-06-09):
如图所示,烙铁头部一点问题没有,亮闪闪的,上锡没有问题。 问题是头部往下一点的地方,黑的好厉害,怎么都清理不掉。请大神支招。非常感谢!

网友:
只要头部能上锡就好了,其他地方不用管

网友A:
用裁纸刀背轻刮,用洗板水洗,可以恢复原色,但是用不了多久还会变黑色,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氧化问题是无解的,除非在真空环境中使用

网友:
电钻清洁球

网友:
不用太在乎,不过,偶尔可以用清洁球擦一下,去除烙铁头的助焊剂渣渣。

网友B:
上电磨啊,头部是纯紫铜,几秒就能磨光光

网友:
我一般就是用百洁布加洗手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裁纸刀背轻刮,用洗板水洗,可以恢复原色,但是用不了多久还会变黑色,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

OK,那就这样吧,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磨啊,头部是纯紫铜,几秒就能磨光光

磨是磨光了,寿命如何

网友:
这个不用管它,完全不影响的,你搞掉用不了多久还是会变成这样,何苦呢

网友:
2000目砂纸,谁用谁知道

网友:
头部下面黑色的是助焊剂氧化产生的渣渣,无所谓的,隔一段时间用小刀刮一下就好,刮完不多久又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