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京东70买的五个插座拆出来给大家欣赏欣赏

楼主(2019-06-09):
京东70买的五个插座拆出来给大家欣赏欣赏全家福

亮相

亮相

插座参数

飞利浦插座

飞利浦插座

公牛

公牛

公牛

公牛

飞利浦的线
螺丝,都是异型螺丝,一般家庭不好拆。

飞利浦

飞利浦

公牛

公牛

飞利浦插座内部

飞利浦

飞利浦

飞利浦

飞利浦

飞利浦

飞利浦

飞利浦

飞利浦

飞利浦

飞利浦

公牛插座内部

公牛

公牛

公牛

公牛

再做一个插座,线是捡的四芯线带屏蔽网,86型面板,插座都是特价买的

完成了。
这是以前做的,都是低价买的。新的到了,给它换下来,留作别用。
完结,谢谢观看。

网友:
70买的,用了什么券?好价

网友:
那个铜片 厚一些啊 图片看不太清

网友A:
俺可能不识数这个图数了半天还是4个。
那个厚盖里的啾啾太麻嘟了,密集恐怖症者受不起额。
感觉一体铜条的放心,铜条焊接的次之。

网友B:
你那接的移动86插座,为什么不把零线上取一根做地线,插头换3相的呢?而且线头要锡焊过最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俺可能不识数这个图数了半天还是4个。
那个厚盖里的啾啾太麻嘟了,密集恐怖症者受不起额。
感觉一体铜条 ...

最右边的公牛叠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右边的公牛叠了两个

嘿嘿,开个玩笑,不当真不当真。
这些插排都不错,一般70元能买到这样的插排1~2个就算便宜了,特别那个一体铜条看上去很圆润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接的移动86插座,为什么不把零线上取一根做地线,插头换3相的呢?而且线头要锡焊过最保险。 ...

三相插头当然是没有的啊,我是在学校宿舍里面做的,资源稀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接的移动86插座,为什么不把零线上取一根做地线,插头换3相的呢?而且线头要锡焊过最保险。 ...

这是给网络盒子里面的交换机供电和给手机充电用的,那里面只有一个两脚的插座,当然我做一个两脚的啊,做东西也要看用途嘛

网友D:
网线用来做220V用,绝缘等级不够啊,你这样做这样是不对滴

网友:
价格不错,不过对于我们捡漏来说还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线用来做220V用,绝缘等级不够啊,你这样做这样是不对滴

线缆的参数4×0.75㎜^2,   300/500v,这线做个220v的插座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线用来做220V用,绝缘等级不够啊,你这样做这样是不对滴

线缆的参数 RVVP 4×0.75㎜^2,   300/500v,这线做个220v的插座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线缆的参数 RVVP 4×0.75㎜^2,   300/500v,这线做个220v的插座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铜丝0.75平方应该是没的,肯定虚标了,不过两根并联过10安是没问题,编织网接地线,这样才完美,另外你的86底盒不能找个明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铜丝0.75平方应该是没的,肯定虚标了,不过两根并联过10安是没问题,编织网接地线,这样才完美,另外 ...

就地取材,宿舍里面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