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充电器电路图详解!

楼主(2019-06-09):
摘转:苹果iPhone充电器的内部设计非常复杂和高端,这让iPhone充电器效率更高并且更安全。
这也是iPhone充电器比其他手机品牌充电器价格更高的原因之一。
  iPhone充电器能每秒钟能开启和关闭输入的电源7万次,以输出正确的电压。
iPhone充电器包含两款电路板,上方和下方的电路板 都是方形的。
上部的电路板是主要的部件,能控制高压输入电流,下端的电路板控制低压输出电流
。这些电路的尺寸都非常小,但是构造却十分复杂。
  为了减少EMI干扰,苹果在iPhone充电器的研究上花费了很大功夫,
其中也包含许多竞争对手充电器中没有的组件。
输入电流通过塑料外壳上的铁氧体环进 行过滤,
而输出电源的二极管电桥由两个大电容和一个电感器组成。
除此之外,苹果还是用了超强的AC插脚和复杂的过热/过压保护电路来确保iPhone充电 器的安全性。
  iphone5原配充电器由于许多元件非常小,常常是0402封装,
故这些元件没法给出参数。电阻参数部分是根据其3位或4位数码(标识法)推出,部分是测试得到。
(整流后滤波电压155V是市电经2:1隔离变压器降压为AC110V时测出)
  FAN301H是Fairchild公司出品的另外一种型号的原边反馈控制器,功能与FAN104W相似。
  本电路负载输出电流在 1A以下时按恒压(CV)调节设计,
次级侧采用电阻偏置分压(次级元件无编号:上偏置电阻为100k,
下偏置为两个电阻并联,等效电阻为31.8k)检测输出电压,
加到基准稳压源(Y3HU类似TL431,参考电压为1.25V)参考端,控制光耦构成的稳压反馈信号。
  THR1是热敏电阻,常温时阻值较大,与R19//R21串联为Q2提供基极电流太小,
可以忽略不计,Q2近乎截止。此时,R17与R10//R11(R10)串联,经C4滤波加到IC1的4脚,作为原边反馈电流感测信号。
  若因充电使充电器内环境温度升高,Q2开始导通, Q2与R17串联,然后与R12并联,再与R10//R11串联,
加到IC1的4脚,比常温时电压升高,输出电流下降,减小输出功率,降低充电器温升。

网友A:
没有充电识别,拆了个山寨货充电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充电识别,拆了个山寨货充电器啊

哈哈,很有可能,USB竟然短接了D+D-,正品应该用同步整流了吧?还有IC用的原边反馈怎么还用光耦了呢

楼主:
苹果电源适配器16V/3.65A全紫铜板屏蔽罩

楼主:
看到网上苹果电源彻底拆解图感到做过超好!截了一些图亦是分享!!!苹果USB-C PD充电器87W

网友:
写文章的应该是个果粉。。。。

网友(2023-01-28):
照片很清晰,搞白菜白光拆过好几个24v,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
这电路图好像是一般开关电源图吧?

网友(2024-03-06):
谢谢分享网络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