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全坛首拆,简单拆解铂玛BOMA车载充气泵

楼主(2019-06-09):
铂玛BOMA车载充气泵,这牌子在国外比较有名气,在国内它的产品主要是胎压监测设备。卖家是分套餐卖的:有收纳包无收纳包(要收纳包多9元),无收纳包的是个纸盒装的;还要分带电池的不带电池的套餐,于是选了带电池的套餐,带电池多22元(带电池的套餐还要分带充电器和不带充电器,带充电器的多10元),不带电池的就只有个点烟器电源。总之多种选项,总有你满意的选择。最后买了带收纳包有锂电无充电器的套餐。买这个铂玛充气泵是看中它的性价比和质量,不锈钢的外壳,充气速度发热量、质量做工碾压淘宝所有杂牌充气泵,与米家的那个锁型充气泵不分伯仲,发热低感觉比米家那个还好。

多种气嘴配件

4种单位显示,可以切换

充气泵带1W的LED灯照明,可供夜间使用

充电接口和充气泵充气开关

里边是4颗动力电池,单颗约600mAH容量

楼主:
没买带充电器的套餐是因为看见了卖家贴出的充电器参数输出14.5V,买回后就用惠普打印机的电源加了个以前买的降压模块将打印机电源的32V电压降为14.5V给充气泵充电,爽歪歪还省钱。

网友A:
坐等拆完。。还没看到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拆完。。还没看到里面

都说了是简单拆解,全拆开不太好拆容易撬伤外壳

网友:
电池应该是3.2V铁锂

网友:
没看到最关键的电机和气缸活塞.

网友B:
铁锂电池的话,安全性好多了。我在论坛买的9.9的,然后加三个动力电池,加平衡充接口,无保护板裸奔。在家里给自行车电动车充气,好用

网友C:
楼主,可以问一下你的头像来源嘛?
找了一圈儿只找到下面两个,

谷歌都找不到什么,
最后竟然是搜狗找到的,
虽然搜索结果显示,红豆社区的那个来源页面(历史页面好像看不了)看起来时间是2014-04-12,
但看地址的话,恐怕2010年就已经存在了,
奇怪的是这么老的图竟然都搜不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铁锂电池的话,安全性好多了。我在论坛买的9.9的,然后加三个动力电池,加平衡充接口,无保护板裸奔。在家 ...

9.9买的什么牌子的?神器呀,也想弄个给自行车打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9.9买的什么牌子的?神器呀,也想弄个给自行车打气

论坛优惠购的,塑料壳子那种,low到不能再low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多少钱买的?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问一下你的头像来源嘛?
找了一圈儿只找到下面两个,

这张的确是2010年就有了,我也不记得具体来源了,反正来源于网络,电脑里一直保存有这张老图片,一直用来做头像使用的。记得应该是好几张,除了这张外,其它几张中有一张好像是耳机放在旁边,美女站着向远方远眺的图片,其它几张具体也记不清了,但是记得应该是有好几张不同的。其它几张很早就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张的确是2010年就有了,我也不记得具体来源了,反正来源于网络,电脑里一直保存有这张老图片,一直用来 ...

字节数不一样呐,
求源文件,
yich@vivaldi.net

网友:
从尺寸上看感觉气缸和电机都是比较廉价那种,容易坏

网友:
你倒是拆了看看啊

网友:
你倒是拆啊~?
吊胃口

网友E(2019-07-13):
某宝居然搜不到,可不可以给汽车充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宝居然搜不到,可不可以给汽车充气?

本来就是给汽车充气的,也可以给自行车电动车气垫床篮球等充气。https://shop250427299.taobao.com/?spm=2013.1.1000126.d21.1d1624ef6JD24U

网友:
讲实话看这做工比米家的差,价格和米家差不多,为什么不买米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