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小米小爱音箱增加3.5音频输出

楼主(2019-06-09):
如有版块不恰当,请版主帮忙移位,勿删帖,感谢!
如题。手里有小爱音箱和一台其他音箱,想用另一台音箱唱歌,看中了小爱的资源丰富,切换方便。想把小爱和音箱连接起来。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呢?网上有小爱mini的改造帖子,唯独没有小爱的。知道咱们这里高手多,就想请各位大神提供思路或方案。先感谢了!

网友A:
把小爱的喇叭拆了,引线飞到另一个音箱就行了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最简单,但是要看喇叭是否合适

或者分析电路,引出最后功放的前级信号AUX输出

网友C:
我之前拆过我的大爱,好像是ti的数字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小爱的喇叭拆了,引线飞到另一个音箱就行了

好像是个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最简单,但是要看喇叭是否合适

或者分析电路,引出最后功放的前级信号AUX输出 ...

谢谢指导,分析不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拆过我的大爱,好像是ti的数字功放

有下一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下一步吗

数字功放输入的是数字信号,没戏

网友D:
把喇叭线引出来到修车那买个音频高转低就可以接音频输入。但音质不会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功放输入的是数字信号,没戏

上DAC效果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喇叭线引出来到修车那买个音频高转低就可以接音频输入。但音质不会太好 ...

为何高转低 直接电阻加耦合电容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功放输入的是数字信号,没戏

我的不是什么数字功放 ,就是一个2.1音箱,用的3.5的模拟输入吧,不是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什么数字功放 ,就是一个2.1音箱,用的3.5的模拟输入吧,不是太懂 ...

我说的是小爱里面的音频是数字音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何高转低 直接电阻加耦合电容不行吗

行,你是做分频器的,不怕烧功放可以不用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行,你是做分频器的,不怕烧功放可以不用隔离

串10K电阻后面再串上4.7UF电容耦合怎么会烧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最简单,但是要看喇叭是否合适

或者分析电路,引出最后功放的前级信号AUX输出 ...

人家要连接音箱,不是音响,你引出aux信号能推动音箱吗?
除非楼主是有源音箱

网友(2019-11-09):
不建议这么做。
先别说音频输出和功率输出的区别,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区别,只是一个降噪,你就绕不过去。
小爱音箱是带语音智能的,除非你不要这个功能,但去掉“小爱同学”后,这音箱还有什么其他亮点吗?你所需要的“资源丰富,切换方便”,全都是靠着小爱同学来实现的。
小爱同学通过话筒收集用户的指令,这这时候,话筒同样会收录到小爱音箱自己发出的声音,那么怎么从一片音乐声中检测出用户的语音呢?肯定需要一个降噪模块啊。
而降噪模块的程序,必须要和小爱音箱自己的喇叭所发出的声音进行对比、降噪,现在你不用“她”的喇叭发声,转接了其他喇叭,那么造成的后果就是:
小爱同学从此以后就再也听不明白你的指令了。

网友F(2020-05-24):
智障音箱必须联网,必须用手机控制,蓝牙自动关闭且声音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智障音箱必须联网,必须用手机控制,蓝牙自动关闭且声音小。

叮咚音响再带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叮咚音响再带输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