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个控制器,打开看下里面都是啥宝贝

楼主(2019-06-09):
从土里面拔出来,样子还不是很惨

端子很简单,大d是io,2pin是电源,4pin是485

经典外壳

我噻,stc,够经典

是个照明控制器,不知道哪里照明的

2015,还不是很古董

485一个芯片都没有安装啊,这个年代了,还用插件,表示很古董

io都带隔离,好评

片子,这可是正宗中国芯

按键接口

背面很简单,啥也没有

有个备份电池,并且还有电,好评

12864,经典显示器

12864+按键

开机这个样子,啥也看不出来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控制12路照明的?

网友A:
你调的时间,还是??

网友:
芯片多,还用DIP插座,估计也不是量大的产品,查下那公司有木有网站
木牙膏了,等

网友:
12864,单片机,8563,都可以拆下来做其他好玩的,比如时钟日历。。。

网友:
定时加光控?单片机的高大上?

网友:
很不错哦,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还带液晶 不错

网友B:
是串口输出 ?接个显示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串口输出 ?接个显示屏看看

应该不是串口输出,还带一堆执行器,改天拆个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调的时间,还是??

看来时间终究还是慢了,慢了整整5天

网友:
谢谢分享。。。。16路控制器,几乎可以把家里的照明灯都控制了。。。。。

网友:
单片机和屏幕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