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燃气灶右边打不燃了(有详细症状)

楼主(2019-06-09):
1年多的好太太红外燃气灶。

症状:

左边能正常点火。

【左边点火成功后】,右边才也能正常点火成功。

【如果左边不点燃】,右边点火没有“塔塔塔”的点火声音,也没有“燃气味”。(单独右边用书本纸点燃后点火也不行,说明确实没气跑出来)

关掉燃气阀门后测试:

【左边打开点火开关】,右边这时候才能听见“塔塔塔”的点火声音(也有火花)。

请问是哪个零件坏了呢?我好买来换,谢谢。

网友:
高压点火器坏了。

网友:
减压阀试试

网友:
右边旋钮总成的上开关生锈了,所以不会打火,把总成上面拆出来,用砂纸打磨干净就好了,如果有些事微动开关的,那就要换微动开关了。要不然就是右边连接开关这里的线断了,然后才是点火器坏了。

网友:
可能是右边的电磁阀坏了。也有可能电池没电了

网友:
是电磁阀坏了

网友:
旋钮的开关那坏了, 可能是锈蚀或油烟弄绝缘, 简单点就W40喷下开关里面, 复杂点就拆开维修。

网友:
微动坏了,两边一起换。

网友:
电磁阀问题比较大,我家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是米虫产卵吧眼堵了

网友A:
红外燃气灶?第一次听说。

网友:
淘宝换一套,电磁阀加微动开关,没多少钱,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什么都别想,换电池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燃气灶?第一次听说。

好多火锅店有的,没有明显的火苗,只不过蜂窝网状的炉芯会发红

网友:
我遇到差不多 但是更奇葩  前几天  右侧正常 左侧一开 右侧熄火 拆了 开关正常 所有都正常  本来想不修了   随便装回去 第二天都正常了  奇怪了

网友:
这真是神奇的故障了,尤其是点火开关。一般是左右都是共用一个点火高压包。要不最简单的办法试试,换电池。要是想换零件那你也得拆开看型号的

网友:
旋钮下边的开关坏了,通气和点火是联动的,点火不成功自动断气保护

网友:
可以把两边点火高压线对换,在关燃气罚的状态下点火看火花情况即能断定故障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