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这个超固移动电源盒怎么按电源键没有反应。请教怎样将外壳打开?

楼主(2019-06-09):
(图片)

网友:
五金店里买个锯子,沿着缝隙切开,配合强力粘钩,一字改锥等掰开,无损拆解估计困难。

网友:
飞毛腿的电池?看样子是4串的,这样看不清,拍一下接口处啊

网友(2020-07-16):
更改电容就可以关机了,祥情见我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5227490

网友A:
无损拆解有点难,关机问题我的方法是换微动开关,微动开关没坏,但是只要换了,关机就很灵敏

网友:
那个10000mah的咋样

网友(2021-12-10):
引用 网友A:
无损拆解有点难,关机问题我的方法是换微动开关,微动开关没坏,但是只要换了,关机就很灵敏 ...

我的也是这样,按开关关不上,但是用镊子触碰开关引进就能关上,好灵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