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台扇换档开关坏了修修

楼主(2019-06-09):
端午这几天家里有点热,把吃灰多年的台扇找出来装好,插电开机没问题,换档时开关卡住,一用力直接断了,又有活干了

找到多年前的备件

拆开风扇底座

坏掉的开关 拆之前记录线序

确认尺寸一样

更换中

换好

装回

可以换档了

换下来的坏件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很不错哦,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A:
我也有备件,但每次修的时候都找不到,要新买,等修好了,就又找到了,郁闷。

网友:
身为数码之家的人,折腾不是罪过。。。。。

网友B:
多年前的备件居然找出来了!
是不是就放在台扇里面的?

网友C:
白色那个旋钮也用铁皮或铜丝缠一圈,不然也容易断裂

网友:
不错,小元件解决大问题

网友D:
经常买了备件然后就不见的.......

网友:
有备件就是好

网友:
塑料老化了,承不得大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常买了备件然后就不见的.......

差不多,平时拆件不少,修东西的时候,却很少能用上。又要买一堆备件回来修。

网友E:
不久前刚修好一个,也是卡死了。不过是10多年前的件,难以拧断。
       维修过程:不用焊开各条引线,拧开中间的螺丝,将带着引线的底座拿起、挪开,

网友F:
同事拿来一台台扇,也是换挡开关破碎,没有备件,网上买便宜,但是邮费伤不起,正寻思去垃圾箱捡一个。。。

网友:
这开关看着都比较脆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备件,但每次修的时候都找不到,要新买,等修好了,就又找到了,郁闷。 ...

垃圾分类很重要,中,央刚发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分类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的备件居然找出来了!
是不是就放在台扇里面的?

我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外面写了字的,家里这几年都没增加垃圾,所以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那个旋钮也用铁皮或铜丝缠一圈,不然也容易断裂

裂了就换,有备件 ,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久前刚修好一个,也是卡死了。不过是10多年前的件,难以拧断。
       维修过程:不用焊开各条引线,拧开 ...

也是好办法,换半个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事拿来一台台扇,也是换挡开关破碎,没有备件,网上买便宜,但是邮费伤不起,正寻思去垃圾箱捡一个。。。 ...

找大叔就能解决的

网友:
直接改成遥控,某宝一套遥控板10几块而已